达普电池也虚标(更新)

楼主(2014-03-09):
以前飞直机,光关注放电c数,没怎么在意容量,现在飞多轴了,容量又成关键指标了。我手里4块达普6s5200 25c,使用俩月了,冲放20多个循环了,标称5200只能冲进去平均4000,少了1200毫安啊。虽然别的电池也不一定能达到标称容量,但是误差也就200-300毫安之间,有些还要超出一点。我都是放电到3.7v,其他电池也是,重量都一样,c数都一样,少的这1200毫安在天上就是3分钟续航啊。电池这个黑皮是我自己多包了一层,保护电池,能看到达普的金标。另外再吐槽两句,这四块我分两次买的,一次买了两块,间隔一个礼拜,结果是第一次买的800克,第二次买的750克克,最蛋疼的是我第一次买的两块是山寨xt60,没有amass标志,插上就拔不出来,没办法自己还要换,第二次买的两块插头是真品。

这是3.69开冲

这是充满

更新,我觉得有些人作为消费者是不是脑*了,给你个没有实用价值的容量,然后消费者上当了还自己找理由给厂家自圆其说。

这是另一个牌子的电池,标称5000毫安,实际每次都冲进5000+,比达普多飞3分钟,重量一样,c数也比达普高30c

这个照片没照好,我这两天充电了,重新拍个清晰的,别问牌子,既然你能为虚标找理由,那你就继续买达普吧。

网友:
达普电一点都不行还差过狮子

网友A:
你是来捧这个电池的吧。正常使用能充这么多非常不错了。容量标注是按放电到不能放为止算的。正常使用能有2/3就很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也做得坑啊

网友B:
放到3.7,容量差1000也说的过去。下次你用充电器小电流放电到3。3伏然后再0.5A充满再看,这才是比较接近实际容量的。标称容量是从3.3伏开始算的。不是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捧这个电池的吧。正常使用能充这么多非常不错了。容量标注是按放电到不能放为止算的。正常使用能有2/ ...

你这说法是在哪听来的啊?锂电放完了还能用吗?另外我其他电池怎么没这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捧这个电池的吧。正常使用能充这么多非常不错了。容量标注是按放电到不能放为止算的。正常使用能有2/ ...

何为放电到不能放为止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3.7,容量差1000也说的过去。下次你用充电器小电流放电到3。3伏然后再0.5A充满再看,这才是比较接 ...

那只能说明厂家太坑,3.3v不是正常电压,谁敢飞到3.3v?每次3.3v,这个电池能用几次?另外0.5a充电,冲一天啊。既然标称5200,就是正常使用可以达到的容量,才能算数。

网友:
容量要看放电 要看放电戒指电压是多少 冲的不准
但须标是正常的 在我印象中 只有双天电池让我感觉不错 没有须标 都是多标

网友:
容量对应的标称电压不是从3.7开始的

网友:
我手里4块达普6s5200 25c,使用俩月了,冲放20多个循环了,标称5200只能冲进去平均4000,少了1200毫安啊。

看来,我也中枪了

网友:
买过一个dupu的控电 冲进去也就800  3.8V 倒算回去也就1600mah

网友:
我小白一个表示不解按LZ说的我用过的电池都不能冲到标的容量最多也就冲回60%!

网友:
首先,LZ的测试设备不标准,其次,LZ的方法不正确。。。要测量锂电池的容量,去百度搜一搜吧

这就是方法: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e4409538c4e5e2fc0e2efdf.html

里面提到,要放到3V才算到头啊

http://club.battery.com.cn/thread-137183-1-1.html

网友:
我今天也正好关注电池电量的问题,自己买的5000毫安的电池,怕虚标,影响留空时间,于是在网上搜索各种“电池电量显示”,出来的基本都是电压显示。后来百度电池电量检测后知道,电池的容量是通过放电来测试的,如何才能准确就是必须通过放电到不能放电为止,这个你应该能理解吧,我理解了。所以,个人很少去做这样的测试,因为这个是牺牲法测试,但是如果你自组电池,可以通过牺牲一片电芯来检测是否虚标也是可以的。网上有专门通过放电来测试的电量显示电路板,基本是12V以下,电流1A的,正好可以测试单片电芯。楼主,这样你能理解了吗。我们实际使用的电池容量估计也就3分之1到3分之2的样子

网友:
放电完到一定的电压后,充进去的量才是我们实际能使用的电池量,标注的电量也就是电池的总量,而非我们实际能用的量。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不一定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明厂家太坑,3.3v不是正常电压,谁敢飞到3.3v?每次3.3v,这个电池能用几次?另外0.5a充电,冲 ...

电池界的(国际标准啊不是瞎说),电池容量是按放电截止电压到充电上限电压之间总共放电量算的。不信你查资料。和实际使用时两码事。我看你能放出那么多已经不错了。相当于你无意间给达普做广告了

网友:
看没有样子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明厂家太坑,3.3v不是正常电压,谁敢飞到3.3v?每次3.3v,这个电池能用几次?另外0.5a充电,冲 ...

希望楼主制定自己的标准~~支持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在给电池做广告,我用过的除了A123可以放干净再充满,Lipo敢放到没电吗?不是说锂电最怕过放吗?哪位试试放干净一次看到底是不是虚标

网友D:
不虚标,买双天,你会发现实际电量还比标的高一点

网友:
达普电不行!以后绝对不用。

网友:
正常情況下,3.7v開始充電,是能充進總容量時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在给电池做广告,我用过的除了A123可以放干净再充满,Lipo敢放到没电吗?不是说锂电最怕过放吗 ...

这绝对不是广告,我这几年用的电池,就达普虚标,别的真没发现,标5000,基本都充进5000,误差也就3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虚标,买双天,你会发现实际电量还比标的高一点

我其他的电池还不是双天,都能超出标称容量,看来良心厂家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绝对不是广告,我这几年用的电池,就达普虚标,别的真没发现,标5000,基本都充进5000,误差也就300 ...

DUPU我还真没有用过,如果是标5000充5000那应该是放光了再充,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我手上有狮子和达普,6S的5200,带负载3.6下来大概回压3.7,印象中充入电量两块电池差不多,好像在4500~48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绝对不是广告,我这几年用的电池,就达普虚标,别的真没发现,标5000,基本都充进5000,误差也就300 ...

客观的说,有质量超标的厂家,并不能证明你的测试方法是正确的。。。

PS,麻烦介绍一下超标电池的厂家

网友E:
请问可以充5000+的是哪个牌子电池,达普狮子都买过了,下次买这个牌子来试试看!谢谢~

网友:
看着帖子只能说楼主不太懂电池!3.7V是放电平台的电压,要想全容量都放出,要放电到3V,再有看电池容量你要看放电容量,看充电容量有何用?

网友:
LZ试试放电到3.2,看能放出多少!我用的富力5000mAH的。3.6的时候能充进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充5000+的是哪个牌子电池,达普狮子都买过了,下次买这个牌子来试试看!谢谢~

富力的可以噢

网友:
买双天的吧 那电池也是虚标 不过是虚标小了 2200电池有2300mah以上

网友E:
价格贵好多呀。。两个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三个狮子了。。寿命差距抵得过价格差距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价格贵好多呀。。两个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三个狮子了。。寿命差距抵得过价格差距不

那就得看你玩什么了啊,有容量,C数虚标的话,明显会不暴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得看你玩什么了啊,有容量,C数虚标的话,明显会不暴力的啊

玩四轴带狗,C数要求很低,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某动物牌电池 4s2200 每次放电到3.6v左右 充电2000+以上的飘过

网友G:
这个和充电温度很大关系的,5c时70%20c时85%我买飞马,5200充4500一5000,就是掉电压厉害!四轴不怕3s5200才115,比自己组都合算。严重鄙视另一个动物。两千二毫安。才从一千六。还有一块,竟然怀孕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比标的还多的是啥电池?

网友:
话说前段时间买了几组3S  2200MA电池,放到3.8后只充得进去1500MA,我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我在用达普··弄的我都觉得被坑了样

网友:
我的达普有两块才用过一次就3S变成2S(12V变9V),6S变成5S(22.2V变19.5V)的了。

网友:
其实把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的电池从来没有过放  过冲  5200mah的电池达普的   3.7V开始从用2A的电流充   1个半钟就满了  你们说我这个是不是更离谱    有些人的电池就说好    可能是达普的电池  有挺多次品的吧   比较花这么多买不到好东西呀不爽

网友:
我刚入两块达普4s 6200的电池,昨天用了一块,比植物牌的4s 5100,在F550上,多飞3~4分钟。但是存放了一晚4S中有一块由4.2掉到了4.17。

网友:
把电池暖到30度这样1A充满。不要看充入容量。也别管从几V开始充。然后同样用1A放电到2.75V(这是聚合物的下线截止电压,当然安全起见也可以设到3V),容量鉴定完毕!

网友(2014-08-17):
师哥。  有的电池是从2.75到4.2算容量的
有的是从3v开始

网友:
楼主有好电池推荐吗!!!

网友:
真的很复杂。

网友:
我的达普还没用过呢

网友:
能教我如何 计算放出电的毫安吗。给个公式就行,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池界的(国际标准啊不是瞎说),电池容量是按放电截止电压到充电上限电压之间总共放电量算的。不信你查 ...

能教我如何 计算放出电的毫安吗。给个公式就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捧这个电池的吧。正常使用能充这么多非常不错了。容量标注是按放电到不能放为止算的。正常使用能有2/ ...

能教我如何 计算放出电的毫安吗。给个公式就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能教我如何 计算放出电的毫安吗。给个公式就行,谢谢。

简单的很,初中物理会吧。电池接个灯泡,串个电流表,并个电压表。从4.2伏开始放电,放到3.3算截止吧。开始放电就计时。电池容量的公式就是“电流mA x 时间=电量mAh”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很,初中物理会吧。电池接个灯泡,串个电流表,并个电压表。从4.2伏开始放电,放到3.3算截止吧。开 ...

你这个方法误差会大的 因为灯泡是个恒定负载,既是要求接入电压恒定才会有恒定功率的释放也才有恒定电流。而实际的电池不是理想电源 放电过程中电压会下降的,这样输出的电流也会随之下降。一个变化的电流怎么用你的那个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方法误差会大的 因为灯泡是个恒定负载,既是要求接入电压恒定才会有恒定功率的释放也才有恒定电流 ...

那要弄个可变负载恒定电流,老百姓做不到啊。不知道微积分咋样,记号电流随时间变化曲线,曲线下的面积不就是容量了么。

网友:
一般電池廠商都以上限為標準!
可能您手上它牌電池是以下限值來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方法误差会大的 因为灯泡是个恒定负载,既是要求接入电压恒定才会有恒定功率的释放也才有恒定电流 ...

电池好了没,我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3.7,容量差1000也说的过去。下次你用充电器小电流放电到3。3伏然后再0.5A充满再看,这才是比较接 ...

同意,感觉现在很多人用电池都太小心,还有不少电就不飞了,不是最大电流放电的话,放电截止电压还是很低的

网友:
首先对这个电池笑而不语,其次对楼主对电池和充电知识的了解笑而不语

网友:
那么多行家里手在这里高谈阔论,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充电说成冲电,从头到尾把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都用毫安作单位,该认真一点了。

网友:
国际惯例是将电池充到4.25V然后放电到2.75V测试放出来的电量

网友:
容量怎么看的?

网友(2014-09-18):
5200的电池,冲进去4000,楼主还想怎样? 这不叫虚标。你是达普的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他的电池还不是双天,都能超出标称容量,看来良心厂家还是很多的。

你看充电器上的电量显示准不准呢,实际电能转化率能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明厂家太坑,3.3v不是正常电压,谁敢飞到3.3v?每次3.3v,这个电池能用几次?另外0.5a充电,冲 ...

国标这么规定的,确实是4.2到3.3大电流放电然后放置然后0.1c放电所得出来的容量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