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这样玩电调撑的住吗?关于1电调2电机。。。。。

楼主(2014-03-09):
120A电调,带2个3650 KV1840 最大电流40A的无刷,配个35-36的三叶桨,用22.2V 不知道会不会爆电调?从纯纸面计算2个电脑最大电流才80A,但是实际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负载大了而爆掉。。。。。

网友:
根本转不起来

网友A:
行不通。原理出问题

楼主:
那电机一样KV一样型号,电调不同可用吗?是不是会造成2个电机输出不一样?

网友B:
一夫两妻,有的好看

网友C:
有刷的可以一拖二。无刷的...
如果楼主是有米之人,可以试试看

网友D:
这个能转起来么 哈哈·····

网友E:
试试就知道了啊,2个电机输出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F:
有刷和无刷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就接法上就有区别。一个电调只能带一个无刷电机。电调输出的3相电流如何另2个无刷电机转。有待楼下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