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小铣选择 PX25L无刷电机版还是WMD25原生MT3主轴版?

楼主(2014-03-09):
潜水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入个小铣家用,空间和承重有限,目前看中这两款:

WMD25:原生MT3精度高较稳定,齿轮传动,也有工作台加长版,网上销量似乎大点,(图片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PX25L无刷电机版 :加大轴套非原生MT3,立柱与底座结构扎实,刚性好,皮带传动。

这两款电机功率都有1KW,有、无刷之分,重量也相当,应该选择哪款好呢?

据说两款25的都是依照20的底子生产的,还是索性选择一般25或20(MT2锥度)的合适呢?

请教各位模友大大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还有其他方立柱的小铣推荐吗?谢谢。

网友:
等待DX指教。。。

网友:
你先发图上来,不过主轴出来一节MT2改的MT3不如原生MT3

网友:
支持原生的,楼主好歹也弄两张突来大家看看机机什么样子才行啊

网友:
用过后才觉得齿轮变速用起来还是比电调无极变速给力。建议px32。正准备入手。商家要月底才有货。

楼主:
上图了,供参考,自己顶下。

网友:
无刷+皮带。 建议入手PX

楼主:
原来不能传有外链的图片,下次知道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机械变速的,如果资金够可以买台变频器,就可以实现无级变速和解决低速时的扭力不足。

网友:
楼上啥鸡 上个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