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D 动力不足 MINI CP 改双无刷

楼主(2014-03-09):
明天测试下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穿件西装!

网友:
原厂的还是算了吧。

楼主:
无所谓了 买都买了 至少比有刷好点吧?就当买了一条烟!

网友A:
应该金鱼尾,我还没解决呢,只用了主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金鱼尾,我还没解决呢,只用了主无刷

调节接收器上的感度  调到最小 一点一点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接收器上的感度  调到最小 一点一点实验

你的调好没有,我是没调好,还有与尾电机的电源对换也没解决,装小尾桨也是一样,你调好通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好没有,我是没调好,还有与尾电机的电源对换也没解决,装小尾桨也是一样,你调好通知一下

调好了!尾巴用无刷勉强可以,尾巴用有刷小尾桨锁的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好没有,我是没调好,还有与尾电机的电源对换也没解决,装小尾桨也是一样,你调好通知一下

还有  电池只能飞2分半!有刷尾巴能飞3分半!原来能飞6分半!350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电池只能飞2分半!有刷尾巴能飞3分半!原来能飞6分半!350毫安

用那种400的35C我是3D4分钟,悬停6分钟

网友(2019-05-24):
顾客健康更好的分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