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求助:精灵1现在出现了无法正确进行返航点锁定飞行了。请给予帮助指点

楼主(2014-03-09):
故障描述:精灵1 ,户外GPS 7星,起飞前校正指南针,起飞前来回拨动CL-HL5次,记录了返航点。现在的几个起飞架次后发现当开关拨到HL进行返航点锁定飞行时,一旦向后拉操纵杆,无论此时飞行器朝哪个方向,它均为朝后飞行,就是插绿色灯方向飞行。尝试了一个下午 都是这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插上USB进入调参 就会出现指南针重新校准的提示。请问这个怎么做?外场飞行的时候 我都校准过的啊。

楼主:
现在在调参软件里面还发现了下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智能方向控制点选后,一旦再点击其他项目再回来看,就会发现之前的勾选又是空白了。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A:
重新指南針校準一次即可選上!(可能為您未正確校準好)
選上後智能方向控制才會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指南針校準一次即可選上!(可能為您未正確校準好)
選上後智能方向控制才會有作用!
奇怪 我在外场飞的时候 校正过很多次后 还是无法锁定返航点。

网友:
自能方向控制需要GPS支持 你GPS出问题了 在室内校准也可以 不行就联系DJI换GPS吧 罗盘的数据出错了估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 我在外场飞的时候 校正过很多次后 还是无法锁定返航点。

校準過很多次!確定每次都有成功嗎?校準後還要上電腦勾選(智能方向控制)才能實現航向鎖定、及航點鎖定功能
校準方式是如何?只是針對問題討論?並不是懷疑樓主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準過很多次!確定每次都有成功嗎?校準後還要上電腦勾選(智能方向控制)才能實現航向鎖定、及航點 ...

貌似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