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大家这个飞机是多旋翼还是固定翼?

楼主(2014-03-09):
模友们问一下这架飞机是怎样实现这样飞行的?是用多旋翼飞控吗?
?from=y1.2-1-98.3.2-1.1-1-1-1

网友A:
稀奇! 一般的多旋翼飞控应该无此功能吧

网友B:
倾转旋翼 不是多轴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转旋翼 不是多轴旋翼
是用一个4旋翼飞控加一个控制水平和垂直的驼机就可以了吗?如果像视频上面飞机飞行中做一个180度反转,飞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靠 人才啊

网友D:
真会玩啊这些老外

网友E:
好漂亮,中毒了

网友F:
我擦。。。才知道那个学校是仿的。。。

网友G:
应该有飞空控

网友H:
自己写飞控?结尾模拟战争的场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