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iosd与gopro参数 视频叠加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09):
1、如何才能把gopro参数信息(图中左边黄圈)在显示频去掉呢,太不方便了,我看大家的都没有啊。用的dji5.8G图传,2、上中的黄圈又是什么东东啊?
3、今天把图传和mini装上去,升级GCU和mini,到了一定程度一直卡主不动,我就取消了。听有的朋友说一般最好别升级(有可能变砖),是不是真的呢?
不甚感激!

网友A:
在狗菜单里面有个OSD选项 你把他关闭后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狗菜单里面有个OSD选项 你把他关闭后 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同樓上把!osd選項關了就解決了

又不是!wii變磚....
dji 飛控、iosd、升級了n次(有好幾套從未有問題過)卡住有可能是網路及電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樓上把!osd選項關了就解決了

又不是!wii變磚....

那明天晚上再试试,另外您升级GCU的IMU和CMU的时候是不是要把GCU和Mini的can线断开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明天晚上再试试,另外您升级GCU的IMU和CMU的时候是不是要把GCU和Mini的can线断开呢?谢谢!

can線不用理它?上電想升級什麼就插上該物件 micro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線不用理它?上電想升級什麼就插上該物件 micro usb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