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5的Gopro如何FPV***

楼主(2014-03-09):
如标题,今天升了凤凰5,发现里面有一部四轴有Gopro,不知道凤凰有没有FPV功能,有的话请问如何开启?
还有那几个灰色按钮“跟随”和”驾驶舱“怎么激活?

凤凰5

凤凰5

网友:
选择3D场景,跟随和驾驶舱视角即可选择了

楼主:
选择3D场景,跟随和驾驶舱视角即可选择了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回家试试。

网友:
上面菜單 選3d場景 查看信息>攝像機視角>Cockpit 用升降\方向控制鏡頭上下\左右 鏡頭左右傾斜 用副翼控制 ~

网友:
这个多轴 模拟器里飞过,稳得不行,几乎不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