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炮艇【原安妮公主号】 闵行体育公园跑船!!!

楼主(2014-03-09):
    受到论坛中各位高手的影响,发现船也是很过瘾的,只有陆军可不行,还要发展海军,所以准备自己造船。本人在船模领域是绝对的菜鸟,所以选择了一个简单的船的仿造,一眼就瞅准了安妮公主号,38节画图纸 ,今天才动工。因为新手,所以最希望的还是老鸟的辅导和指正。

船的尺寸  长 60CM  宽 16CM   高  还没做建筑 不详
不知道实物是多大的, 不知道比例

楼主:
下面是制作过程, 船确实不好搞,那弧度不好掌握

骨架做好了,蒙了半边壳    有弧度的地方只能用螺丝固定,  不知道后面怎么防水。 电子设备到公司了还没取,觉得应该先把传动轴固定下来,后面装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糊上玻璃布吧   这种塑料强度一般 看lz坦克是个心灵手巧的啊

网友B:
这条船TB上有35CM的套件,很便宜。楼主放成60CM的用塑料材质做,最大的问题是船体过轻,吃水不够易翻。如果加配重,船体强度不够,塑料板粘合处更易出问题。
建议外部不用再刷树脂了,光滑的塑料材质做漆面更漂亮,也不需要太多的打磨。内部用环氧+玻纤布刷两三层加固加重。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找个图纸跟楼主一起学习进步!你的ABS板是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船TB上有35CM的套件,很便宜。楼主放成60CM的用塑料材质做,最大的问题是船体过轻,吃水不够易翻。如果 ...

你的话让我受益匪浅,很感谢你的指导。我就是发现TB上有35CM的套件才喜欢这款的,可惜太小所以自制了。我也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船体太轻吃水不足侧翻,看来我只能最大程度的加强龙骨了再狠狠的配重。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60CM长配多大的浆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糊上玻璃布吧   这种塑料强度一般 看lz坦克是个心灵手巧的啊

先等壳蒙上了再涂 防水可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找个图纸跟楼主一起学习进步!你的ABS板是多厚的?

是PVC材料, 就是用线槽做的,ABS板太脆且不耐高温,我用钻头转孔都化了。因为线槽有韧性可以弯曲所以就拿来做船壳了。五金店都有的,我的是10CM宽的 两米55元

楼主:
动力方面采用550电机320A双向电调  3.5公斤标准舵机转向

实在是没时间搞,周末恶补

配件差不多齐了,电子,传动,水冷 这几方面

由于初次做船模 不知道用什么浆合适,所以备了3个,两个直径35的【两叶和三叶】 还有一个47的浆,分别试,到现在才明白神马是半侵浆和全侵浆,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貌似全部是半侵的。

网友:
加油 你买了竞速艇的桨。当积累经俭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方面采用550电机320A双向电调  3.5公斤标准舵机转向

没事,我的35CM安妮公主,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三叶全浸桨,最后用的就是半浸桨,跑得可欢了。

楼主:
怎么顺序都倒了, 好吧就这样了 。明天把电机装上 再狠狠涂树脂胶。。。下水应该快了   好激动。。。。。

网友:
威廉王子号英国深V型电动遥控游艇舰船模型拼装套材A216

长度490mm

网友D:
第一次见铆接工艺  还有 540 电机 你这是要飞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铆接工艺  还有 540 电机 你这是要飞的节奏啊

是550电机, 速度还行 晚点上照

楼主:
下水试航OK  目前在做上层建筑 还要加强防水, 本以为船很轻的, 结果吃水很深,在加上层建筑 ,怎么减肥
明天做个视频
本人菜鸟  虚心接受老手们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