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给拟个450.配置单

楼主(2014-03-09):
练习模拟器一年了,四面悬停,八字航线,U字航线都,原地翻滚都练腻了,去年五一入的华家的supercp+D10,小鸡动力不足,有点想入450的冲动> 求飞450的老前辈给个450的配置,自己的基本功很扎实了,求推荐一架性能好的450.另外不知道控用不用换了,D10我一直用来飞小鸡,没失控过,用来飞450不知道安全吗?

网友A:
楼主是毅力帝,佩服,模拟器都能练一年,看来我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毅力帝,佩服,模拟器都能练一年,看来我差太远了。

我把模拟器当电脑游戏玩了,慢慢的把网瘾给戒了,每天都飞模拟器,习惯了

网友B:
飞机:forza450、X3、450L
大桨:RCM360大桨
动力:天蝎星2520 1880KV
电调:好盈Platinum-V3 50A 6V BEC
三轴:随便现在一种BAR
十字盘舵机:KST215
尾舵机:servoking795i
摇控器有条件就换:FUTABA 14SG或JR XG14

网友C:
飞机:冰人450、X3
大桨:360大桨
动力:天蝎星2520 1880KV(未必用那么狠的,用2221型号的都够用了)
电调:好盈Platinum-V3 50A 6V BEC 或者凤凰35A(但是凤凰电调比好赢稍贵)
三轴:随便现在一种BAR
十字盘舵机:KST215
尾舵机:servoking795i或者KST515、亚拓525(不过维修等的时间比较长)
摇控器有条件就换:FUTABA 14SG或JR XG14,如果手比较小的话可以用T8FG

D10我现在还在用,如果用来飞500以下的飞机问题不大,但如果打算以后一直玩下去的话建议换更好的遥控

网友D:
其实如果基本功扎实的话,可以考虑跳过450,直接500起步吧,虽然维修费用稍高点。但比450稳多了

网友:
D10?已经很OK了

网友E:
买机要看预算。楼上的几个配置好高端。

网友F:
预算充足的话 空机就X3吧 不行那就飞越的空机!不过飞越680的空机旋翼头不是最新式的!电子设备斜盘用215 尾舵用515!完全够了 售后也好!算中上舵机了吧!(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三轴么黑胶双灯K8 或者黄金战士V2的KBAR 自己用黑胶 飞下来没问题!朋友用黄金8 也没问题!电机么 歇斯底里么你就蝎子 花牌2221 其实完全可以了!一个魔友2221 1880KV 飞X3 觉得很暴力了!电调么实惠点用ZTW壁虎系列!45A BEC5A的 有2个魔友用下来都说不错!曲线飞比花牌50A高压定速飞的舒服!好赢50A看着也很不错!价格贵个100不到!以上纯属个人感觉!勿喷!

网友G:
见到神人了。
如二楼所说,这个不是毅力帝,而是毅力妹。
看来自己还要检讨啊,模拟器都没弄全,就飞真机。

晚上加班开始练习。

网友H:
D10无问题,想飞大机先解决场地问题,要不买回来装好发现没地方飞,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I:
我一玩模拟器就困…500吧,不解释,玩了两年450了,还玩不转…都开始FPV打酱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forza450、X3、450L
大桨:RCM360大桨
动力:天蝎星2520 1880KV

我英文不及格,这控没法用好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冰人450、X3
大桨:360大桨
动力:天蝎星2520 1880KV(未必用那么狠的,用2221型号的都够用了)
...

450以上还没打算,本来打算最大上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如果基本功扎实的话,可以考虑跳过450,直接500起步吧,虽然维修费用稍高点。但比450稳多了

500和550相比之下哪个更实用点

楼主:
那以后上大机还能继续用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机要看预算。楼上的几个配置好高端。

打算是配个别让机玩人的配置就好,450不打算玩太久

楼主:
搜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航模店 http://cqyhhm.taobao.com  航模交流群  167071009

看到主席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以后上大机还能继续用下去吗?

其实再复杂的控,基本功能也就那么几个,我也是英文盲,24个字母我都认识那种阶段。。。用的14SG,基本可以陪伴我几年了。D10其实也不错,直机飞不远,失控的几率很低,买高级控对于我自己来说,除了比较拉轰一点,主要是功能上额外多了一些。
上了500的机子,就要开始考虑电装的通用性了,一个电池就好几百。500相比450好飞很多,但起飞压力也不是450可以比的,大了接近1/3。飞小鸡压力不大,飞大机就不同了。

网友K:
D10全中文入手快,以后转手应该也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算充足的话 空机就X3吧 不行那就飞越的空机!不过飞越680的空机旋翼头不是最新式的!电子设备斜盘用215  ...

X3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到神人了。
如二楼所说,这个不是毅力帝,而是毅力妹。
看来自己还要检讨啊,模拟器都没弄全,就飞真机 ...

跟们,你把我的性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0无问题,想飞大机先解决场地问题,要不买回来装好发现没地方飞,那问题就大了。。。

我最担心的不是场地问题,是组装问题,因为我从来没组装过飞机,我的换个尾桨都能把锁尾电机弄坏了,我的动手能力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玩模拟器就困…500吧,不解释,玩了两年450了,还玩不转…都开始FPV打酱油了

偷懒飞不好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再复杂的控,基本功能也就那么几个,我也是英文盲,24个字母我都认识那种阶段。。。用的14SG,基本可 ...

我主要是现在飞小鸡,被人看了说是玩具,脸上有点挂不住,才想上大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D10全中文入手快,以后转手应该也容易的。

我的D10还没刷固件,我以后也只用华家的接收,刷了是不是功能更强大,更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现在飞小鸡,被人看了说是玩具,脸上有点挂不住,才想上大机飞的

你飞大机,技术不够硬,别人眼里也是玩具,只不过大点的玩具而已。。。你试试翻来翻去,就算别人当玩具,还是高档玩具。。。其实入魔了才会懂得,这东西不是玩具,简单的悬停都要花好几个月去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forza450、X3、450L
大桨:RCM360大桨
动力:天蝎星2520 1880KV

你这个不能炸,炸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飞大机,技术不够硬,别人眼里也是玩具,只不过大点的玩具而已。。。你试试翻来翻去,就算别人当玩具, ...

我的SCP翻的时候动力不足,模拟器很好翻的,用SCP翻一次炸一次,连杆都炸的扣不住球头了,扣球头上,加油门连杆就脱落。比较幸运的是十几米的高空两个桨距连杆脱落,脚架也没摔坏,而且连杆还连在桨夹上好几次了,都没丢,现在没办法,不敢飞了,连杆老脱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SCP翻的时候动力不足,模拟器很好翻的,用SCP翻一次炸一次,连杆都炸的扣不住球头了,扣球头上 ...

不知道升级无刷效果怎么样?航模加油站有个帖子说100级小鸡没必要改无刷

网友:
报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担心的不是场地问题,是组装问题,因为我从来没组装过飞机,我的换个尾桨都能把锁尾电机弄坏了,我的 ...

其实组装不难调机才是关键!建议YT500或X4II,X4II可以升级到520浆再上大飞机就不难了!

网友:
我英文也不好,但是英文控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吐槽第一页
450用795i是大雾
很多人因为它巨大的重量出掉了

前面好多前辈说电装了,本人不才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就冒昧肤浅地谈一谈部分机型吧

如果技术够好又偏爱450级别可以上雷虎E325,主流配置起飞重量会在800g以下(某群主的是760g),是450级别中同样电子配置情况下差不多最轻的(在飞行的世界里,轻量化也是最NewB的性能)
不过话说回来,配件很贵

Forza卖点是精度,能调齿比的话还是很不错的,JR的品质,JR的价格,有前辈说轴承不咋地,要另行准备

X3和450L评测很多了,新机子帖子都比较集中本人不才不加赘述了
不过鸭子套机的电装向来比较没性价比,一次性电机伤不起啊(能退轴的大开口台钳都比电机还贵了,为了2两醋油再买只螃蟹?)

老冰的450,很多人批判他皮传的设计(包括皮带在内很多机身细节都做过多版修改,不是一台肤浅的机),但起飞重量绝对要比同配置鸭子轻(老冰亲口保证过)

TG450(不是田刚),独特的皮传直驱机(7075旋翼头就是源自此机),整机比SPORT轻,整机能和鸭子通用的部件较少,好在不通用的原厂价格不高(尾波箱和尾推这部分不和鸭子机型通用,但能装上鸭子尾波,只是尾轴不通用,且必须压带轮),具体请参见24叔的炸鸡集合贴

WARP360,据关系很好的魔友介绍,是一台虎头蛇尾的机子,头部相当耐用,尾巴……
(前夹后插的尾结构我也是第一次在真机上见识到)

KDS的机只接触过部分配件,以我手中的配件而言其实还可以(单就机械部分而言),不过捆绑的电装和控好让人莫名不爽

话说回来
如果LZ只是作为练习轰炸机,没有特别的轻量化追求的话,空机其实也就无所谓吧,最后都会变成混血机种
如果不是像本人这种有独特癖好的人(无条件喜欢皮传直驱),空机最好入主流的副厂鸭子机型(PRO啦SPORT啦),也是副厂及改装件最多、最便宜、最成熟、最好改造折腾的机种
(PRO比SPORT略重,我曾经见过一台6S PRO起飞重量过1公斤的)

450个人觉得是折腾党最好玩的等级,如果够思想有想法,如果有一点手工,它能拼凑成各种你想要的结构,本人认为这才是450级别的独特魅力之一

网友:
楼上大哥用手机打字辛苦了...
同TG450,安静,轻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以后上大机还能继续用下去吗?

我个人就觉得现阶段可以用下去了,不知其他高手老鸟怎么认为,
还有,谁不知道FUTABA JR好啊?你看看淘宝的报价,那套配置不含备件没1万下不来
我现在想啊,如果自己要玩到半疯狂3D的话,除了天份,时间,就金钱的话没个5-6万下不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们,你把我的性别搞错了

咦,那你应该起名叫“遁地老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