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机FT FLYER,附图纸和制作过程(视频)

楼主(2014-03-09):
觉得此贴好的请顶一下,不设回复可见。
此机叫ft flyer,是他们一个美国团队设计的,特点是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飞机,这一系列的飞机的动力舱都可以拆卸循环使用,动力舱的安装也是通过竹签、皮筋等等,而不是胶水。这些在视频里有详细的介绍。
比较好做,花了大概几个小时就能做完。
配置:2208kv1400 XXD
8060奖
20a电调
9g舵机x2
2s的1000毫安时左右电池
备注:1.这个机用2208其实大了,1806没试过,我觉得1806低kv+3s电应该合适。2208就显得重了。
        2.用2208时用2s电池推重比超过1,可以感觉出来。最好别用大电池,1000左右合适,用2208电机本身就超重了。(我还用得金属舵机真是作死……)
        3.起落架的安装很巧妙,这样弹性很好。视频里都有过程。
-----------------------------------------------------------------
这个是动力舱的制作过程

-----------------------------------------------------------------
这个是飞机的制作过程,里面有试飞视频

下面是照片

完工图

完工图

完工图

完工图

电池和起落架安装特写

电池和起落架安装特写

电机座特写。板子需要自己切、钻孔

电机座特写。板子需要自己切、钻孔

后面。手工略草,后边是另一个童鞋做的

后面。手工略草,后边是另一个童鞋做的

电池,是先用魔术贴,再在机身上插了两根竹签再绑上皮筋的

电池,是先用魔术贴,再在机身上插了两根竹签再绑上皮筋的

电机转动的图片

电机转动的图片

网友:
这机好可爱

网友A:
这个是初期的几家之一诶…LZ刚刚才发现吗=.=

网友:
不用副翼?

网友B:
这个飞机的尾仓是和机翼固定死的!所以我觉得机翼上没必要开孔固定尾仓!舵机可以直接安装在垂尾前!这样可以减短拉杆的长度!1mm的拉杆就够强了!没必要和视屏里那个美国人一样在做一个中途加固了!也不影响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的尾仓是和机翼固定死的!所以我觉得机翼上没必要开孔固定尾仓!舵机可以直接安装在垂尾前!这样可 ...

尾舱插接口可能还是从连接强度考虑,担心热熔胶不牢靠,在应力的时候会变形。
我也同意舵机后置,剪短连杆!他可能担心舵机线长度,但是现在卖的emax舵机根本不存在线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初期的几家之一诶…LZ刚刚才发现吗=.=

航模就是要不断发现,炫耀相关知识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您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发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呢?这才是分享。

楼主:
是的,这架飞机的定位是三通道练习机,看老外的视频好像很好飞。我还没有试过,最近北 京风大。

网友C:
图纸呢,想去做一架

网友D:
这机,2208电机用9寸桨怎么样?

网友:
不是我分享不分享,已经有人分享了啊…固定翼区有人已经发了几个视频了,还是自己汉化了字幕,上传了图纸的……

网友E:
这香蕉头是要短路的节奏

网友F:
纯手工切割的,只是空机,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2208电机用9寸桨怎么样?

8寸桨拉力足够。小心烧电机。要跟kv值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呢,想去做一架

抱歉这论坛的编辑区域怎么传图纸啊?我找了半天木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香蕉头是要短路的节奏

是的,起飞之前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手工切割的,只是空机,大家看看

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