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8S +4轴求教

楼主(2014-03-09):
请问华的RX801接收机接完了线之后还有三个通道,RUX2。RUX3和BATT。请问这三个通道能不能接舵机?想接上舵机用左微调调摄像头,请魔头指示一下,感谢

网友A:
RUX2。RUX3可以直接接舵机然后用遥控器设置开关

网友:
是AUX吧……AUX2\AUX3可用,BATT不行

网友:
楼主,中央挂摄像头,画面有果冻吗,我也想这样,就怕画面模糊

网友:
自己上个舵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只要是舵机,都能控制机械

网友C:
不知D-10控能玩4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X2。RUX3可以直接接舵机然后用遥控器设置开关

太忙了,发了贴都忘了看了,兄台的意思是只能用天关控制了?那只能调2个角度咯?

网友D:
除了batt都可以 另外,8s没有旋钮 劝你放弃 要不就换d10(新版白色d10功率加到2k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D-10控能玩4轴不?

五通以上已可以 (但起碼有一通3段的),,

D-10很多人在用,, 有人刷机,, 有人用原厂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batt都可以 另外,8s没有旋钮 劝你放弃 要不就换d10(新版白色d10功率加到2km)
沒旋鈕怎样控云台?

楼主:
谢谢帮顶,看来要换控了,D8S能卖多少米?几乎就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