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前辈精灵2的失控返航问题

楼主(2014-03-09):
今天飞精灵2用的是GPS模式8颗星起飞,飞到高度300米 距离450米的时候精灵就不动了,然后开始自动返航,(没有遮挡物飞行),想用遥控器操作也完全不起作用,然后拨到质态模式就可以超控了。我精灵2怎么这么短的距离就会自动返航?自动返航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拨到姿态模式才可以超控?麻烦各位前辈给我个答案,谢谢!

网友:
姿态模式是右上角那个拨扭,打到中间就是姿态模式吗?

楼主:
右上角那个键放到中间就是质态模式了

网友A:
1、遥控距离受很多因素影响,有时候100米,有时候2000米,没法说。你看看你遥控器工作在CE模式下还是FCC模式?
2、失控保护后,想拿回控制权,需要切换一下飞行模式开关。建议楼主再次仔细阅读以下说明书!!!很重要,模型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距离受很多因素影响,有时候100米,有时候2000米,没法说。你看看你遥控器工作在CE模式下还是FCC模 ...

好的,谢谢!我看到有些模友精灵2可以飞1870米不知道换天线有用吗?

网友:
打到姿态,或GPS可以夺回控权,飞行距离视环境天气还有不是常见的电量问题,郊区和市区控制范围有明显很大区别,如附件有信号塔,也会有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到有些模友精灵2可以飞1870米不知道换天线有用吗?

只要飞行环境的电磁环境好,原装配置飞2公里轻松。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不要贪飞,小心提控回家,我的在村里飞和在镇上都会有明显差距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发射接受信号受干扰, 导致飞机返航. 自动返航途中,想获得操作权, 只需切一下又上角的辅助遥杆(最上最下为一次)就可以操作拉.

网友B:
如果你是CE模式,你那个距离自动方航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CE模式,你那个距离自动方航很正常

默认是那个模式,需要重新设置吗?我还不知道我的遥控器是那个模式呢,只是将飞机改为了naza模式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精灵2的控没有ce和fcc这一说、只有精灵fc40和vision可以改控的模式。精灵2控的说明是1000米、我昨天试过360米距离但没失控不过再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那个模式,需要重新设置吗?我还不知道我的遥控器是那个模式呢,只是将飞机改为了naza模式

默认是CE模式,你要重新设置,说明书里有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