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过澄星6050的老魔请进,

楼主(2014-03-09):
飞澄星一个多星期了,废了一个舵机和一个+字盘,(地方小,总是打到东西上,飞机(对尾)总是向左偏),现在还是地板党,郁闷啦,请教一下,是摇控器设置有问题吗?还是别的?
目前控的设置如下:
TRV:90。
PLT:-15。
ELEV:NOR。
AILE:NOR。
RIT:NOR。
EXT:50。
   再说一下,这架小微也是别人送,拿来时设置就是这样了。没给说明书,呵呵,他忘了。有哪位老魔有说明书请发一个,或者解释一下上述设置的含义,这里先谢谢了。 新人候教了。

网友:
我的好像是100。42。85。常按退出键可以复位

楼主:
zwh8801097发表于2014-03-10 00:03:04
我的好像是100。42。85。常按退出键可以复位
能解释一下哪些设置的含义吗?

网友:
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
如果觉得难控制把最后一项调到25试试,起飞时偏左飘正常,打点右舵再起飞。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Sollg发表于2014-03-10 04:51:45
如果觉得难控制把最后一项调到25试试,起飞时偏左飘正常,打点右舵再起飞。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了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qW0M5YG   这个不是说明书  是更高级的调试指导  上面有遥控器的原始参数

网友A: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100%
PLT(螺距曲线)    -28%                     45%
ELEV(前后反向)  NOR
AILE (左右反向)  NOR
PIT   (螺距反向)  NOR
EXT    (舵机限幅)    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

谢谢了,你可帮了大忙了。ps:你的名字取得好霸气。也玩coc?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可帮了大忙了。ps:你的名字取得好霸气。也玩coc?呵呵

我这个名字来自上个世纪60年代某架比航母贵的飞机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

那我是用d7e的控   大神怎么调呢?
  指导一下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A: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

谢谢女神,一直不得要领,所以近一年没动6050,看到此文,拿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