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助

楼主(2014-03-09):
30E电动螺旋桨拧不紧怎么办 一用力
电机
轴 整流罩座都跟着转 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上螺丝胶

楼主:
螺丝胶抹到哪里?最外面的螺母里面吗?会不会拧不下来?

网友B:
夹子还是输出轴?找个木棒卡住电机就是了

楼主:
装上机头罩后 木棍插不进去啊 大家别嫌我太外行 以前一直玩油机 头一次玩电的30E 国产鹤舞MX2 质量真差 机翼锁定插孔位置左右都不对称 座舱罩也盖不严 对国产山寨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