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简易减震+PID4.8750悬停测试

楼主(2014-03-09):
      入手APM一个月了,感觉非常好功能强大性价比高。论坛里好多摩友都在说APM对震动很敏感,减震要非常好才行。我飞了这麽久也没有用啥减震座,就是普通的海绵双面胶,看了下日志,震动都在范围内。上了ATG650 4822KV570后第一次悬停测试,用的默认3.12固件参数PID4.8750。因为硬挂山狗,图传又改成单独供电了,起飞重量达到2270G,3S2200mah并联保护电压10.5V,飞行时间五分多一点,盼望新电池早点到。
ATG650  4822KV570 蜘蛛30A  1455桨
3S 2200mah并联  图传3S1100mah
400mw 图传  山狗
APM2.6+6M GPS+数传+OSD
起飞重量:2270g   飞行时间:约6分钟  10.5V保护电压
原来用700线摄像头1870g飞8分

FS-T6遥控 4.3显示器 RC305接收

海绵双面胶

参数

IUM-accX

IUM-accY

IUM-accZ

除了起飞和降落飞行期间震动值一直在范围内(X、Y轴在-3—+3,Z轴在-15—-5),accZ最后4分半的震动是因为电池动力不够了刚解除悬停有点晃,换到增稳模式振动值又比较小了。

悬停测试

航拍悬停
可以看到图像还是有小幅度移动,下次自动调参后再试一下看能不能更稳一些,还有就是GPS感觉误差还比较大,是6M的,等以后有机会换6H的试试。

网友A:
6M和6H的定位精度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搜星速度不同而已……

网友B:
后面几个图怎么调的!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几个图怎么调的!学习下

看泡泡老师教程第八课自动调参,自动调参完了视屏后半部讲下载飞控日志看震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和6H的定位精度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搜星速度不同而已……

就没有精度高的吗?每次定位误差1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有精度高的吗?每次定位误差10米

我觉得这个定位精度和GPS模块无关,应该是APM算法的问题吧。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