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格氏电池被我过放电了,不知能不能救回来。

楼主(2014-03-10):
出门比较仓猝,带了块存储模式的 3s , 2600mah 格氏电池,大约 3.8v 单个。
主要用来带 监视器,图传接收,dvr啥的,想着低电流应该能撑一会儿。

飞的时候摆好了摊子,然后等卫星,一直是 5颗,有点担心就一直等,期间监视系统也开着,但忘记接 BB 器,虽然带了。

等了很久,后来天色渐晚就强行飞了,飞了4电,然后拍照收摊。

晚上很晚到家,临睡前想看看电池还有多少电,插上 BB 器,立马传来尖锐的报警音,其中一节 2.9V!
心想完了,毁了一块电池。

不甘心,看能不能救回来,就接上平衡充,用 1C 开始平衡。
等到现在,都1个多钟头了,还在平衡,显示充了 2607mah 进去。

这是电池虚(谦虚)标了么?
还要继续等么,会不会炸了或者起火?

各位低电流用电一定要控制好放电截止电压啊,过放就悲剧了。

网友:
没虚标 正常
所谓容量是0.5-1C放电 放到2.75所放出来的容量

网友:
不懂帮着顶

网友:
过放偶尔一两次没关系的,我的双天放2.9两次,后面也正常使用。过了3.7V后面基本就没啥电了,电压下降速度快的。

网友:
不低于2.75V 还是可以拯救的 , 低于2.75就属于严重过放, 电池会结晶, 导致电池膨胀.

网友A:
手机锂电的容量一般是从4.2放到3.8,航模电池,最极端的我试过2.8,也救回来了。情况和解决方法如下:当时花牌3S中的另外两片都在3.5,这一片2.8,单纯用锂电平衡充,显示检查结果只找到2S,过放的那片找不到。于是改用NIcd模式小电流充,大概半个小时后,再测电压在3.1左右,重新调回LIPo模式,这次就找到3S了,用平衡小电流充,最终平衡充满了,现在也使用正常。

网友:
这个不算啥,我又一次电池忘记拔了,电压都已经降到0了,照样救回来了,只是容量受损。

网友:
没事!冲起来照用!

网友:
没事,不是充上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锂电的容量一般是从4.2放到3.8,航模电池,最极端的我试过2.8,也救回来了。情况和解决方法如下:当时 ...

我也是类似,一片2.9,另2篇 3.4 左右

平衡了1个多钟头,还是没有好,着急睡觉,就取下来放电睡觉了。

网友:
不知道是人品好还是咋的,我的挂树上放到测不出电压了,用简易充也复生了,格式就是好啊。

网友:
过放了的话 马上接充电器··马上冲 小电流·· 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也不会损容量·对电池也没太大的伤害·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