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4轴——apm 2.6

楼主(2014-03-10):
    第一次装4轴飞控犹豫了很久,收过兔子2但是却因为有故障退货,想上大疆却不喜欢它所有部件都必须自家的做法,最终入了apm2.6+6MGPS .架子是网上45一套的,4个飞腾30收的二手,全新买的朗宇2212 KV980,由于GPS没有配外壳跟支架,发挥DIY精神自己用铜柱加敷铜板做,同时在GPS4周围弄了圈铜箔做屏蔽(对比证实对定点非常有好处),飞控简单的就用一层海面双面胶粘。

由于没有买数传,经常要用USB口 ,看过有人的USB口搞坏的就自己加个转接口,再也不用担心USB口了。说到USB调参,很多卖家都一再声明在有外接设备时不能使用USB口单独供电,我就是没有注意刚调参10多分钟就挂了主控里面的那个3.3V稳压,在飞行数据界面显示陀螺仪错误,后来自己找了个电流1A的AMC1117-3.3上去,现在调参连接收机GPS一起都由USB供电也没问题。

GPS支架用2根铜柱支撑,底部是敷铜板,四周围焊了一圈铜箔做屏蔽,整个外壳用线与电池负极相连

现在用4000MA3S电,1047桨,起飞重量1253g,飞行时间为14分钟,下来电池3.7V

网友A:
不错 力效超10了

网友:
GPS周围屏蔽有效果吗,,,

网友:
加个席梦思 床吧

网友B:
AMC1117-3.3的封装跟原来的IC不一样,能看看你飞控的内部照片么?怎么换上去的?飞线么?

网友:
最佳效率
电流: 5.07 A
电压: 10.71 V
转速*: 9557 rpm
输入功率: 54.2 W
输出功率: 48.0 W
效率: 88.4 %
=================
最大螺距时马达状态
马达: 13.38 A
电压: 10.07 V
转速*: 7387 rpm
输入功率: 134.7 W
输出功率: 109.9 W
效率: 81.6 %
预测温度: 36 °C
  97 °F
======================
悬停时性能
电流: 3.34 A
电压: 10.84 V
油门(线性): 44 %
输入功率: 36.2 W
输出功率: 31.5 W
效率: 87.2 %
预测温度: 27 °C
  81 °F
=======================
整体性能
动力重量: 703 g
  24.8 oz
总重量: 1235 g
  43.6 oz
负重: 845 g
  29.8 oz
悬停电流: 13.34 A
悬停输入功率: 148.1 W
悬停输出功率: 126.1 W
悬停时效率: 85.1 %
最大电流: 53.53 A
最大输入功率: 594.2 W
最大输出功率: 439.6 W
最大输出时效率: 74.0 %

网友C:
敷铜板!不用这么奢侈的,其实用电木板来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C1117-3.3的封装跟原来的IC不一样,能看看你飞控的内部照片么?怎么换上去的?飞线么?

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敷铜板!不用这么奢侈的,其实用电木板来的更好

不是想奢侈,主要是利用现有的东西。另外感觉覆铜板方便,可以当分点板,在机架原本的2张板中间还有一块双面覆铜板,刚好是用来做分电板的,有一张图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35V390UF的电容,就是直接焊接在那块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力效超10了

之前只玩直升机跟车,4轴纯新手,一直不明白如何计算力效,知道电机力效的定义,但是整机的如何计算?

网友:
铜柱略重啊,可以考虑用塑料柱支撑

网友:
SHAWEIHANG发表于2014-03-10 12:30:59

之前只玩直升机跟车,4轴纯新手,一直不明白如何计算力效,知道电机力效的定义,但是整机的如何计算?
重量除以平均功率,9楼的兄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