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器和一条支线的转速曲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10):
想请教下大神们,网上现在爆流行好盈50A的电调,据说是有内建定速功能。
我现在玩450L的原厂电调也同样有定速设置。我长期用80%固定油门曲线飞3D,请问定速和一条直线的油门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定速指转速恒定,一条直线油门是指油门恒定。。。。而且的区别如果你也不知道,就去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指遥控器发射出的油门信号大小。设置它为直线,仅仅代表了油门深度信号为不变的恒定值,与转速没有必然联系,不叫转速曲线。

给你打个比方吧。开车的时候,如果你踩油门,油门深度不变,那么在上坡和下坡的时候,或者空车,或者带上负载的时候,车速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你油门深度一直没变。这个就是你说的,油门曲线为一条直线,可见,车速是变化的。
而定速器,好比汽车的定速巡航,不管你上下坡,不管你拉几个人,发动机输出的转速是不变的,也就是车速是恒定的,但要注意,此时发动机输出功率随时在变化。
这样解释,不知道会不会好理解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 ...

哈哈,真心感谢,下次一定会放出更让人惊喜的视频。 小爆料(监控)一下 最近在DIY能打200M带爆炸头的火箭弹。
顺便练练3D拉。

那请教下,450L原厂电调自带定速功能,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感觉有定速器练3D手感会实在一些。后来问糜老板他回答说小鸡没必要玩定速。
想咨询下是否有必要把450L的定速打开呢。自己玩11度螺距的3D机动大了感觉掉转有点厉害呀。按理说450L应该是很暴力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 ...

顶起,解释的好

网友:
顶起,解释的好

网友:
解释的好

网友:
油门曲线是直线说明油门在恒定输出比例数值的动力!!遇到机机负载不同的时候桨速会改变。
定速就是电调自己检测一系列电子讯号,辨识负载等变化需要补转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真心感谢,下次一定会放出更让人惊喜的视频。 小爆料(监控)一下 最近在DIY能打200M带爆炸头的火箭 ...

楼主的火箭太帅了,一直想学学,楼主可以开定速感受一下,选择自己感觉好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火箭太帅了,一直想学学,楼主可以开定速感受一下,选择自己感觉好的飞

哈哈, 火箭不同于电直,要有一点疯子的精神才能玩的好, 去逛逛科创论坛,有惊喜的~
前几天刚把会放炮的450L飞丢了,最近很空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 火箭不同于电直,要有一点疯子的精神才能玩的好, 去逛逛科创论坛,有惊喜的~
前几天刚把会放炮 ...

是你吗 是你吗 我看过你的视频 飞机上装了两个火箭 一个成功一个拐弯了 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吗 是你吗 我看过你的视频 飞机上装了两个火箭 一个成功一个拐弯了 搞笑

额 就是我, 呵呵 现在开始飞技术了,因为我自己做的火箭燃料总是不过关
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就是我, 呵呵 现在开始飞技术了,因为我自己做的火箭燃料总是不过关
没办法

你之前一直飞的非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之前一直飞的非定速吗

对的 以前主要以飞航线为主的,没胆子试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以前主要以飞航线为主的,没胆子试3d

就着也比我飞的好了。模拟器上面悬停航线还可以。就连简单的3d也会好几个。一道真机算完了。连航线都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 ...

解释太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 ...

解释得不错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楼主那个会放导 弹的灰机,很有乐趣。
首先纠正你个错误,我们遥控器上设置的曲线,叫油门曲线,是 ...

这叫定速续航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