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胖子的许多问题

楼主(2014-03-10):
昨天下午到货小胖子,于是立即装机
配置清单:空机,朗宇2814 kv1000,天行者40A电调,金属齿轮舵机*4,9045桨,格氏3300mah 4S,穷人暂时没有飞控和FPV相关设备,全重1220g
直接入题吧
问题一:都说小胖速度特别快,如果我把油门行程设置到80%会不会起到减速效果呢?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减速?
问题二:大伙都怎么起飞小胖的?手抛那初速度能行吗?
问题三:小胖有没有必要加装起落架?(图上起落架貌似不合适,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问题四:看看我飞场的条件允许起降小胖子吗?
附带介绍一下我的入门机 1370翼展凤凰滑翔机:新西达2217, kv1500,8060桨,天行者40A电调,格氏2200mah 3s,最近另外加装了nx3飞控解决一个人手抛捉急的问题,稳!怎一个爽字了得?
新人第一次发帖,请老鸟多多指教和支持,我诚恳接纳批评和建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小胖不到1.5公斤,2216KV1250 APC8060 3S 5200
平飞30油门,降落带点下滑角的话可关油。快贴地时拉平擦地3-5米停下。

网友:
没飞过胖子  帮顶

网友B:
这凤凰我也有一架~~~话说这机子可以上8寸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凤凰我也有一架~~~话说这机子可以上8寸桨么

加高电机座,我的电机座是一个小木条插进去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不到1.5公斤,2216KV1250 APC8060 3S 5200
平飞30油门,降落带点下滑角的话可关油。快贴地时拉平擦地3 ...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数据,擦地3~5米停下,那你一定是大神了我的凤凰擦地20~30米才停下。目测我飞场长150米左右吧三面是建筑,一面是路灯,对不准小胖可能就得撞杆了。。。

网友:
不装起落架,擦着草坪降

网友:
这样的重量  手抛挺好起飞的   动力足

网友:
手抛就可以,实在不行就改装弹射

网友:
弹射装置借鉴老道的拉钩方式即可,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C:
顶,小胖子不错,期待视频

网友:
我也用着NX3。。。确实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小胖子不错,期待视频

顶群主,多发黄 图!

楼主:
怎么说呢?小胖首飞首炸,留空10秒,而且是炸断机头,我把泡沫找回来花了2个小时粘好了,基本面目全非。炸鸡原因,失速+舵面反应太大,第二飞把油门行程调到80%,副翼和升降都65%,然后才爽飞。飞行时速度比滑翔机快多了,而且不敢关油门让它飘,降落时暴力了点,桨扫到地了,电机座也松了,尾巴那块木头折了,现在已经修好,在木片那里加了两块kt板缓冲一下,明天再出去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小胖首飞首炸,留空10秒,而且是炸断机头,我把泡沫找回来花了2个小时粘好了,基本面目全非。炸 ...

首飞没用飞控吗?降落前转两圈减速 看你的飞场已经很好了,草降擦地。降落要多练,宁可重新给油上天也不要强行降落。正常情况接地:速度在30左右,头略抬5-10度,尾巴擦地就放开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飞没用飞控吗?降落前转两圈减速 看你的飞场已经很好了,草降擦地。降落要多练,宁可重新给油上天也不 ...

首飞用了飞控,主要是小胖的舵面反应太大了,还有习惯了飞滑翔机,手抛出去飞了一会就收了一些油,然后失速栽了,现在降落已经没问题了,也许每一价新机都得炸过几次后才能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