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凤凰90A的定速问题

楼主(2014-03-10):
一直没飞过定速,基本上油门百分之90%-95%,也从未关心过转速,可能技术烂,也感受不到啥。闲来无事买了个凤凰设置卡,飞飞定速。
配置:亚拓550 DFC,大齿盘、马达齿换了亚拓的直齿,16T:170T。

问题来了:设置定速,最高转速只能到2150,再往后颜色就变为黄色或者红色,也就是说对于调速器来说,设置转速过快了。
但查阅亚拓说明书,3D的转速,应该在2300-2500样子,不知道大家如何解决。请各位赐教。

另:一直迷惑,大桨的长度是咋算的?是桨尖到安装孔的长度?还是桨尖到桨根的距离???  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理论最高0螺距转速可以算出来

16T/170T=0.094*22.2(电压)=2.089*电机KV值(550的话1100左右,好像900KV也有)=2298转*约90%的效率转化=2070转左右

所以你这个电机齿和电机的KV值搭配出来这个转速是正常的

网友B:
学习了,我的550.16T斜齿。112T斜盘大齿,730MX 850KV 转速最后是2400多转,设置2300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最高0螺距转速可以算出来

16T/170T=0.094*22.2(电压)=2.089*电机KV值(550的话1100左右,好像90 ...

多谢解答。应该凤凰的设置软件也是按照你的方法算的。只是170T/16T:1:10.62来自于亚拓的官方说明书,而说明书同样介绍,悬停转速1950左右,3D转速2500左右。由此看来,凤凰90A一直都是超负荷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的550.16T斜齿。112T斜盘大齿,730MX 850KV 转速最后是2400多转,设置2300刚刚好?

朋友的是新款,请问2300转,3D能胜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是新款,请问2300转,3D能胜任吗?

我还没定速呢,下午设置下去飞飞看就知道了,550刚刚装好,我的是730MX 850KV的,算下来是2695转,实际要扣除10%,就剩2426转了,2300转的话,应该没问题,不过我只会翻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