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大侠们求教:凤凰4.0模拟器模型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4-03-10):
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发帖了,在这里先向大家问好!!向大家学习!!!
刚刚入手天8,以及凤凰4.0模拟器,什么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就跑到这里求教大家,在此多谢!!!!
自己摸索把通道搞好了,先练习固定翼的,左手油门,但是问题一:大家习惯向怀里拉是加大还是减小油门?问题二:修改模型参数方面,大家把副翼,升降舵,爬升,方向这几个的效率和感度都设置多少???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向里下拉是最小油门.
这里有一帖敎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里下拉是最小油门.
这里有一帖敎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52

谢谢!非常谢谢!!!

网友B:
一般面向自己是小油门(不考虑直升机3D)  这个和现实中飞机的节流阀方向一致(真直升机油门比较特殊 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面向自己是小油门(不考虑直升机3D)  这个和现实中飞机的节流阀方向一致(真直升机油门比较特殊 方向相反 ...

非常非常感谢!!向大家学习!!

网友:
谢谢。老师,非常给力

网友:
4.0在哪儿下,给个地址?我的光盘里的凤凰,装好了是,一堆乱码

网友(2014-09-10):
电直滴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