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不能解锁,求解。

楼主(2014-03-10):
小弟有两个飞控lite及v1,两个飞控接上USB连电脑看参数都正常,而且两个控都是把参数设为相同,用同一个接收,lite能解锁,能起飞,但V1就不行了。两个都没有GPS。v1后LED灯能正常显示手动或资态模式,就是不能解锁,求解啊。V1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A:
请问V1当时的LED灯是如何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V1当时的LED灯是如何闪烁?

没记错的话,没有接GPS情况下,V1手动模式时LED不闪,资态的话闪黄灯。

网友B:
现在把同时掰杆启动油门叫“解锁”嘛?
好时髦!
不就是一种启动电机的摇杆模式吗?
V1就根本没有“锁”的功能。
不行换成直推启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把同时掰杆启动油门叫“解锁”嘛?
好时髦!
不就是一种启动电机的摇杆模式吗?

掰杆后,推油门,电机不动哦,同一个机子,用lite就正常启动,接V1电机死活不会动,两个飞控的设置是一样的。
电机启动时怠速快慢都试过,V1的就是不动。
但连接电脑看,V1的各个参数是正常的,led灯也能正常显示手动或资态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记错的话,没有接GPS情况下,V1手动模式时LED不闪,资态的话闪黄灯。

您好,您可以加我QQ:2355887014, 我远程帮您检查一次飞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加我QQ:2355887014, 我远程帮您检查一次飞机的参数。

已加你了,请查看。

楼主:
已解决了,高级校准后,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