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油直问题

楼主(2014-03-10):
请问各位50油直起飞离地整机往左飘如何解决

网友A:
向右打舵

楼主:
起飞离地整机往左飘是正常吗

网友B:
有副翼无副翼头都用过。起飞的时候不会偏,50N。

楼主:
会不会是副翼中立点不准

网友B:
3轴单轴?

楼主:
单轴?有副翼 不是加油门直上直下

网友B:
查旋翼头,十字盘。

网友C:
左飘时离地多高?刚离地悬停左飘是地面效应很正常。

网友D:
帮顶!!!!本人18年钳工工作经验,在单位做点小物品很方便,机加工有5轴数控车、加工中心、坐标镗床、线切割、内外圆磨床、平面磨床、铣床等总之很全面。最近喜欢上航模了,不想投入太多RMB,想帮朋友们做点小配件。换取你们手头的闲置物品。根据配件情况换取相应等价的闲置物品。联系QQ909154553 备注:加工换闲置

网友E:
正常,向右压住副翼,如果在空中无风的条件下还是一直偏的话就需要调整了

网友F:
尾桨在右边起飞肯定往左边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