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计

楼主(2014-03-10):
现在用气压计测高度,数据波动好大,各位知道气压和高度的对应关系吗?1mb对应100Pa,对应的高度是多少米呢?

网友A:
飞控一般都是计算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就是你的飞行器距离起飞地点的高度,高度每上升10M,气压降低1.1mb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一般都是计算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就是你的飞行器距离起飞地点的高度,高度每上升10M,气压降低1.1 ...

正解

网友:
气压计会受风和强光的影响,所以气压计上要盖高密度的深色海绵,最好是黑色的,不然定高根本定不住的

楼主:
气压计会受风和强光的影响,所以气压计上要盖高密度的深色海绵,最好是黑色的,不然定高根本定不住的
对啊,现在的情况就是飞机转起来之后气压计的数据就会变化。

网友:
donghuiyun6668发表于2014-03-12 19:10:09
气压计会受风和强光的影响,所以气压计上要盖高密度的深色海绵,最好是黑色的,不然定高根本定不住的
对啊,现在的情况就是飞机转起来之后气压计的数据就会变化。
二次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