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如何选购才不至于走弯路白花钱,请道神们来指导 ...
关于涵道如何选购才不至于走弯路白花钱,请道神们来指导下!

楼主(2014-03-10):
最近在玩70涵道,但对涵道的选购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些牌子的动力好,KV值和
电池
如何匹配,请高手们进来知道下新手们少花点冤枉钱,在塑料和金属涵道如何配置和选购!谢谢啦!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目前性能最好的一款。

网友B:
什么飞机配什么涵道。同样的70涵道,不同的机型适合不同的涵道。翼展80以上的可以考虑6S涵道。翼展小的要控制重量,选4S涵道。

网友C:
楼主你,你应该还不知道最近很火的全金属涵道吧?去看看吧
http://s.taobao.com/search?q=jp% ... e_id=shopz_20140310

网友D:
用过4s黑旋风很经济的,速度可以,质量很轻,再就是6s蓝带 和上面的JP全金属,后两者很暴力,jp全金属220g,蓝带300g。lz自己衡量吧。

网友E:
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呗,1:推力比0.6勉强飞,推力比0.8爽飞,推力比1暴力飞。
2:涵道的装机推力是推称数据的80%是吹称数据的60%。
3:同推力涵道,功率越小越好。(电压乘电流=功率)
4:扇叶越多的涵道声音越好听,功率也越大(越费电)。

网友F:
这么多打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