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Galaxy Visitor 2,摄像头很渣渣

楼主(2014-03-10):
九鹰Galaxy Visitor 2  1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这两天外出拍下来,效果真心一般般,录像容量又很大,录个3分钟的录像要五百兆空间。
其实九鹰的这台JJ飞行很平稳可以平时拍拍小作品。现在想解决100万像素摄像头的问题,使用808#16的裸机带上电池重量不轻,不但不好飞,裸露的IC元件摔两下很容易坏。
看到论坛有人用哈博森的107C那个200W摄像头,自带稳压模块的话,是不是只需接个供电就可以了?不知道拍摄效果如何。

网友A:
3分钟500m??比狗3还大。

网友B:
你说的是我吧?用H107C的模块吧,只要接线就可以,注意是一节锂电池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我吧?用H107C的模块吧,只要接线就可以,注意是一节锂电池的才行

那个200万像素效果如何呢?上次看了你传到百度的那个视频,抖动太厉害,截的图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分钟500m??比狗3还大。

有声录像  avi格式的,超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200万像素效果如何呢?上次看了你传到百度的那个视频,抖动太厉害,截的图貌似不错。

这种迷你机,抖动是难免的,不过那天风确实大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200万像素效果如何呢?上次看了你传到百度的那个视频,抖动太厉害,截的图貌似不错。

拍了一个新的 http://pan.baidu.com/s/1i33IDJ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了一个新的 http://pan.baidu.com/s/1i33IDJB

无风的时候,效果不错。

网友:
九鹰就是九坑~~~~~~~~~骗钱的玩意

网友:
...这个录像容量有点夸张

网友B:
准备买一个 galaxy visitor 2,返航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一个 galaxy visitor 2,返航功能不错

我买九鹰也是看中它的功能去的,这几天出去飞了下,返航基本用不着。抗风能力一般,掉高的问题比较严重,电池很快,有时会抽筋,有时会失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九鹰也是看中它的功能去的,这几天出去飞了下,返航基本用不着。抗风能力一般,掉高的问题比较严重, ...

我已经买了,过两天就到了,等原装电机飞完后,换成8520空心杯电机,动力和抗风应该好很多,我航拍飞得比较高,经常看不清姿态,返航应该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过两天就到了,等原装电机飞完后,换成8520空心杯电机,动力和抗风应该好很多,我航拍飞得比 ...

等你玩了之后再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你玩了之后再交流

录象功能和H107C对比,两个都是720P录象

H107C高清版:白平衡颜色好一些,调节后清晰度好一些,颠簸时稍微有果冻,画面中心清晰度最好,周围有点模糊,镜头俯仰角不可调

九鹰galaxy visitor2:白平衡颜色偏平淡,清晰度稍差一些,但也很不错了,另外几乎没有果冻,全画面范围的清晰度基本一致,镜头俯仰角可以调节,从正前视角,到90度向下俯视都可以(需要剪掉2个卡位)

结合飞行性能等各方面对比,现在H107C是最好的迷你航拍小四轴,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象功能和H107C对比,两个都是720P录象

H107C高清版:白平衡颜色好一些,调节后清晰度好 ...

你推荐的107C是因为有200万像素在那里,而且操作足够灵活。昨天把九鹰改了8520的电机,为了安放电机,扩底座过程很暴力。改好后,JJ飞行当然也暴力。但是随之而来电量消耗很快,掉高依然严重。飞几天再评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107C是因为有200万像素在那里,而且操作足够灵活。昨天把九鹰改了8520的电机,为了安放电机,扩 ...

H107C的清晰度只是稍微好一点点,迟点拍个照对比一下

网友B:
进一步测试,发现九鹰的摄像头出厂时也是没调节到最好,重新调节焦距后,远处清晰度有提高,清晰度和H107C的更接近了,不注意的话可以认为基本一样,不过视野比H107C的明显窄一些,H107C的是广角效果,中心清晰度最高,周围稍微模糊,九鹰是普通效果,全画面清晰度一样

网友C(2014-05-09):
啪啪一秒鐘嗝屁,入手只玩了一個電池,想說拿金星逹的電池來湊合著玩,哪知公母才一和合,電源基板就燒起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啪啪一秒鐘嗝屁,入手只玩了一個電池,想說拿金星逹的電池來湊合著玩,哪知公母才一和合,電源基板就燒起來了,. ...

好悲剧啊

网友:
偷偷的告訴你,電源燒起來的剎那,火花在白色的機殼裡煞是好看。電池不能亂配

网友:
看清楚電池 +/- 呀

网友D(2014-06-18):
引用 网友B:
进一步测试,发现九鹰的摄像头出厂时也是没调节到最好,重新调节焦距后,远处清晰度有提高,清晰度和H107C ...

大湿你咋调的焦?教教

网友:
九鹰GV3可以无头操作,自动返航等,如果可以连接107C200W镜头就好了。

网友: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湿你咋调的焦?教教

镜头有螺纹的,用针把固定镜头的胶去除,就可以拧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