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发射管用940NM的可以吗?

楼主(2014-03-10):
前几天网上买回来的940NM红外管..接在电路上完全没反应...直接接电源电流表没反应.没电通过.大概2V左右

接在电视遥控上也没反应...我一共买了40个..全部都是这样...到底是管全部烧了还是电路不能用这种管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A:
你买这么多是何用啊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红外管通电  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可以看见红外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这么多是何用啊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红外管通电  用手机打开摄像头可以看见红外光线

我就是直接通电用摄像头看都不亮。。。用万用表测试他的电阻比我在电子商店买的低很多。。。

网友A: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功率一般来说,其红外辐射功率与正向工作电流成正比,但在接近正向电流的最大额定值时,器件的温度因电流的热耗而上升,使光发射功率下降。红外二极管电流过小,将影响其辐射功率的发挥,但工作电流过大将影响其寿命,甚至使红外二极管烧毁。

当电压越过正向阈值电压(约0.8V左右)电流开始流动,而且是一很陡直的曲线,表明其工作电流对工作电压十分敏感。因此要求工作电压准确、稳定,否则影响辐射功率的发挥及其可靠性。   电压  电流一定要正确  还有你的这一批电阻都很低  还是只有几只。

网友:
波长:940nm,适用于遥控器,例如家用电器的遥控器;
波长:808nm,适用于医疗器具,空间光通信,红外照明,固体雷射器的泵浦源;
波长:850nm,适用于摄像头(视频拍摄)数位摄影,监控
按常理你的换在遥控器上是可行的   2V  你用的电压高了   我们公司用1.4V电压 电流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功率一般来说,其红外辐射功率与正向工作电流成正比,但在接近正向电流的最大额定值时 ...

全部都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很低的。

那估计是你买的这一批都有问题   或者说是原件误差      换几个在试试看

网友(2014-06-24):
楼主的控做好了吗?请教几个关于3通控的问题: 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确实是这么接线的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了。
急求解惑,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