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飞控起飞高度为-151M问题(上海 早上温度6度)

楼主(2014-03-10):
naza v2 飞控起飞高度为-151M问题.(上海早上7:00温度6度,但是到中午的温度起飞高度正常).  飞行没有问题。拥有V2的朋友你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先抢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
把你的OSD固件升级一下,解锁之后再看看高度是多少,

楼主:
中午温度高一点, 起飞高度就正常了的。

网友:
不能清零吗?
我的是穷人OSD、起飞前都清零

楼主:
我用的是DJI MARK 2 OSD  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A:
和固件无关,重启即可!

网友:
在用,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碉堡了。温度低的时候上电的确会显示出2~3米,好像也有过4~5米,-1米也有过,—100多米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做个指南针校准会重置的。然后重新插拔电池就好了。环境因素影响检测零件精度导致的误差。校准和初始化能解决的。

网友B:
第一次上电时记录位置,那时如果搜星数小于6,初始位置就错误了,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和温度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上电时记录位置,那时如果搜星数小于6,初始位置就错误了,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和温度没关系

我传感器校准(高级校准,标准校准)是在空调房间校准的 当时设备温度在25度,我再试试在早上飞行地点是校准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固件无关,重启即可!

重启很多次 一会儿 -97M,一会儿-8M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楼主上海哪里爽飞的?

网友:
DJI 在南方开发的,所以没见过这个温度。 不信你看看0度估计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海哪里爽飞的?

徐汇区 华径公园起飞(起飞地点有人的),  在长华路路寺庙上空飞,飞机下面一个人都没有。可以爽飞400-500M下面没有人 ,标准无人区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徐汇区 华径公园起飞(起飞地点有人的),  在长华路路寺庙上空飞,飞机下面一个人都没有。可以爽飞400-5 ...

地方不错哦 有空去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低温下高级校准传感器,就可以的。也就是说你的高级校准的环境温度,最好低于你以后飞行的温度。

网友:
大疆的工作人员来解释一下吧~~~非常想知道!

网友:
找了半天的MH370,原来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