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就差点提控回家。F550+NAZA V2

楼主(2014-03-10):
上周入手了F550和NAZA V2的6999套装,黑狗,遥控futaba t8fg。由于图传没货,所以现在只能用手机WIFI黑狗凑合看。周末第一次试飞,差点飞丢提控回家。。。。

先请教一个问题吧,如图的这个电池,充满12.6V,设置的11.20V一级报警,10.80V二级保护。一块电池只能飞5分钟就红灯连闪,6分钟就进入低电保护开始下落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延长飞行时间么?

不要鄙视我,我确实自己不会装,店里给装的。大家有什么改进建议么?

这是昨天飞的时候拍的视频截图。

最后说说飞跑了的事吧。。。

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好像很多很多出问题都是在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由于胆子开始大了,所以飞的有点高,有点远,看不清头的方向,也忘了看手机里相机的图像,就想试试返航模式,谁知道换了返航模式以后飞机不听指挥了,就是退方向前进后退都不动了,这时候慌了,换回关闭IOC模式,完全没反应,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飞机突然开始爬升,然后朝着远离我45度角的方向直接告诉飞了过去,那时候高度应该有100米以上,我眼见它变成一个小黑点就要消失在我视线里了,我本能的拔腿狂奔追去(当时心里满是绝望,心想我第一次飞,就要飞丢么?)。。。。飞机飞到大概离我300到400米的距离,有200米的高度吧,进入悬停状态,然后缓慢下降最终落在那边的地上。好在我找的这个场子够大,再飞过去一点就是一条河了。。。。

结果当然是拿了回来,走回来路上我竟然还再次起飞实验了一下,飞机一切正常,但是电量不足了。难道是因为电池的低电量保护避免了我的提控回家?

一开始我分析,是因为那边有个发射塔,遥控信号受到干扰,导致飞机进入失控返航模式,但是由于GPS只有6颗星(红灯闪一下)所以定位的起飞点不准确,所以才飞到那边降落。可后来看到失控返航是20米高度返航线路,但是我遇到的是飞到很高了。所以又感觉不想是失控返航。

至于为什么会不听指挥直接往远了飞,我还是不知道,NAZA有黑匣子之类的功能来记录失控数据的么?

最后应该是因为没电了,所以降落的吧。看来我是不是不应该尝试延长飞行时间呢?

新手发帖,大家请不吝赐教。
PS:DJI的F550脚架好脆啊,我拿了一下,咔吧中间断开了。

网友A:
回去详细看自动返航说明书,怎么定位等等,,不然你会吃亏的,,,相信哥

网友:
建议不要开启GOPRO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详细看自动返航说明书,怎么定位等等,,不然你会吃亏的,,,相信哥

话说为什么我的NAZA什么的都没说明书呢?还是都必须上WIKI DJI上看呢?

定位是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定位啊?我之在第一块电池的时候做了那个定位动作,后来就没做。

网友B:
哈哈哈,第一次飞行一定要小心,,,哈哈,,祝楼主好人品

想增加飞行时间,减轻飞机重量,增加电池容量,,,

网友C:
这个故事又告诉大家,返航这功能,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用。

明鲜楼主没仔细看过返航怎么操作,为什么切回GPS还不听使唤?说明书上也写清楚了,想夺回控制权,必需非GPS档位啊,你切手动就解除返航啦。

为什么飞丢?没朝你那返,你知道飞机起飞前 收足星后才会记录返航点嘛,为了安全起见,收足星起飞前建议手动再锁定一次返航点。  飞丢就是因为

有可能自动还没锁定返航点、又没手动锁定你就飞了,那么它记录的返航点都不知道在那,又或者你那个返航点开关锁定一直开着,它可能一直在空中锁定返航。。。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第一次飞行一定要小心,,,哈哈,,祝楼主好人品

想增加飞行时间,减轻飞机重量,增加电池容量 ...

多谢多谢!这次真的算是很幸运了。

请问,以目前的情况,这样的电池飞这么久是否正常呢?

网友D:
楼主,你的保护电压应该还能再低一点点,延长1-2分钟。或者用大点容量的4s电池。我的550带禅思+狗 用4s 5800飞8、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事又告诉大家,返航这功能,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用。

明鲜楼主没仔细看过返航怎么操作,为什么 ...

嗯嗯,我也想到了,开始的起飞定位不能省。我设的是GPS和姿态,第三档也选择的是姿态模式。而且昨天一直红灯闪一下,黄色闪一下,没有绿灯闪,应该一直是姿态模式。嗯嗯,这样其实就是在提醒我GPS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毕竟是第一次飞,我现在还没见过绿灯闪的GPS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保护电压应该还能再低一点点,延长1-2分钟。或者用大点容量的4s电池。我的550带禅思+狗 用4s 58 ...

嗯嗯,好的,那看来我这6分多也算是正常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这次真的算是很幸运了。

请问,以目前的情况,这样的电池飞这么久是否正常呢?

正常的,,,因为你的是六轴的,而且KV不是很小,而且这种机架本身重,所以综上所述你的鸡鸡不属于省电的配置,按照你这个配置,正常配置的电池要在一万以上才够用,你配了个5000的3S电池,偏小了,,,

网友:
建议上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因为你的是六轴的,而且KV不是很小,而且这种机架本身重,所以综上所述你的鸡鸡不属于省电的 ...

嗯嗯,那等我练习的熟练了熟悉了,我去换电池。4S 10000以上的是吧?

楼主:
嗯嗯,好的,等我练好了,我就买个4S的大容量的电池。店家说国内电池都不行,国外电池同样型号比国内电池飞的久,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等我练习的熟练了熟悉了,我去换电池。4S 10000以上的是吧?

电池也不是越大越好,好药考虑上飞机的动力。电池太重效率下降很快。你这550,机上已经这么多设备了,恐怕电池最多就用到10000吧,再大估计太重呢了。

网友:
告诫楼主及广大模友新人(其实我也是新人):

1)航模有风险,特别是多轴或FPV的玩家,理论上说,不管你是什么配置,炸机或飞丢可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玩航模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航模有风险也是正常的,别说是航模,就是真飞机,也不能保重100%的安全;
3)多轴或FPV还不同于一般的目视飞行的固定翼,由于多轴或FPV整个载机组成部分比普通的固定翼要复杂的多,影响安全的因素也多的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均会造成炸机或丢机。

以上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拍砖请选用小号的。

网友:
建议换机架!飞客650

网友:
gps定位飘了, 遇到过一次, 差点飞河里

我从来都是姿态模式起飞,  空中悬停一会, 等没有红灯了再切到GPS飞行

网友:
呵呵,2014魔友又流行一句话:提控回家

网友:
哎呦喂,我车也是CX5,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