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上天飞行的S800 EVO需不需要定期返厂维护?

楼主(2014-03-10):
众大大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民航的飞机,飞下次检查一次,安全第一

网友A:
没有坏,谁给你保养维护?!
还有即使返厂也是要收费的。。。。。
最后,EVO减震垫必坏,除非人品极好,自行更换ok,否则必须返厂,钱也必须要花。。。。。

网友:
自己学会保养咯,主要是动力系统,还有经常插拔的线要注意检查。经常连接电脑检查遥控和主控连接的状态。

网友B:
定期返厂检查电机、电调、桨等部件,是好事,当然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检查包括震动、电流等项目,会有检查结果清单给回客户的。

我之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建议大疆在全国开办4S连锁店,预存费用刷卡保养服务,既能统计亦能管理,经常保养可打折扣送小礼物,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返厂检查电机、电调、桨等部件,是好事,当然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检查包括震动、电流等项目, ...

好的,请问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呢,我平均每天5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疆在全国开办4S连锁店,预存费用刷卡保养服务,既能统计亦能管理,经常保养可打折扣送小礼物,多好{: ...

不现实,不回本的

网友D:
养护一次2K起步,绝对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护一次2K起步,绝对能回本

请注意,DJI主要产品是Phant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疆在全国开办4S连锁店,预存费用刷卡保养服务,既能统计亦能管理,经常保养可打折扣送小礼物,多好{: ...

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DJI主要产品是Phantom

您真逗~~~

楼主:
彼此彼此,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呢,我平均每天5个起落

这个自己把握吧,机器有问题时必定会有征兆,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坏,谁给你保养维护?!
还有即使返厂也是要收费的。。。。。
最后,EVO减震垫必坏,除非人品极好, ...

减震垫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一般多少个架次’就的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己把握吧,机器有问题时必定会有征兆,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期返厂检查电机、电调、桨等部件,是好事,当然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检查包括震动、电流等项目, ...

你是整机全发吗?云台也发了?保养大概耗时多久?你上次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
定期保养很重要,否则都是DNA

网友:
好建议 顶一个

网友E(2014-06-10):
引用 网友B:
定期返厂检查电机、电调、桨等部件,是好事,当然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检查包括震动、电流等项目, ...

您好,看到你以前被封的ID有回复关于四轴容易自旋的话题,是看到别人引用的,没显示完,这里想请教一下,我的四轴WKM,飞行时有“突发性”的左旋,而且向左打方向比较轻松,而且还会向左飘一下,向右旋转比较吃力,松杆立即停止旋转不飘,你曾经回复说这个算正常,现在搞不懂的是,四个轴转动方向是对称的,左右转应该都均衡,怎么会这样,除电机没水平外,还有什么能导致这个现象,最近这个问题搞得头疼,麻烦您不吝赐教,谢谢,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看到你以前被封的ID有回复关于四轴容易自旋的话题,是看到别人引用的,没显示完,这里想请教一下, ...

我之前是怎样说的,我已经忘记了,但现在我觉得这一定存在问题:

1、可能是四个电机安装面没有对平,导致电机的反扭力不平均,造成自转时的手感不同。
2、飞行时的突然转向,明显就是某个电机的转速突然下降,导致反扭力失去平衡,继而造成非打杆的转向,我自己的旧S800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推满杆前进,加上推满杆的爬升,很大机会出现突然转向,这就是某个电机扛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怎样说的,我已经忘记了,但现在我觉得这一定存在问题:

1、可能是四个电机安装面没有对平, ...

非常感谢这么晚了还来回复,谢谢!!!!

网友:
七分修理三分飞行,除非您有钱,要么学会维修,要么趁早退出!这玩意不是儿戏!

网友:
看收费多少决定是否返厂检修,时间长,费用高我是不会返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