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实际仅仅是陀螺仪,还是飞控?

楼主(2014-03-10):
KK飞控,没有自稳、定高、定向,只有增稳,这分明只是陀螺仪,不能属于飞控,有没有说错?本人是想理清楚一个知识,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这样也是飞控,那直升机的尾陀螺仪也可以叫飞控了,差别仅仅尾陀螺是一个方向,KK是三个方向。

网友A:
kk不算飞控吗?拆掉kk纯手动飞个四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kk不算飞控吗?拆掉kk纯手动飞个四轴试试

肯定有人会不出同意你的推理

网友:
KK有内部混控,有基本的陀螺积分补偿,但是没有定高、木有航线、木有自动返航啥的。严格来说,应该叫多轴增稳陀螺。

网友:
kk是 非控 才对

网友:
LS的理解真是精辟呀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想一想了

网友:
这个就跟直升机3轴陀螺仪一个功能 真心不能叫飞控

网友B:
求教大神通常所说的四轴的“自稳”是什么意思?KK为什么缺乏自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大神通常所说的四轴的“自稳”是什么意思?KK为什么缺乏自稳呢?

有三轴(或者更多)加速度计就有自稳了。但是KK没有

网友C:
首先明确几个概念:
1,陀螺仪:仅仅是一个传感器而已,测量出来的是物体旋转角速度
2, 直机锁尾陀螺仪:也就是你文中所说的“陀螺仪”,不同于1中的陀螺仪传感器,这里是指1中的陀螺仪传感器+单片机+单片机中的程序
    单片机获取陀螺仪传感器的角速度输出数据,从而判断出直机的尾翼在向哪个方向转动,如果遥控器没有控制指令过来,单片机就会控制舵机,从而抑制尾翼在该方向上的转动,实现锁尾。如果有遥控器由控制指令过来,单片机就会根据这个指令和陀螺仪的输出,做个综合控制,从而实现尾翼向某方向的旋转。
实际上,直接锁尾陀螺仪也是个飞控,只不过是仅仅控制一个YAW轴向的飞控。是  单陀螺仪+单片机  的组合
3,多轴用飞控:这里以KK飞控为例。不同于直机锁尾陀螺仪只需要控制一个YAW轴向,多轴需要控制三个轴向YAW,PITCH,ROLL,因此在硬件上有三个陀螺仪传感器,也就是1中提到的。实际上KK飞控是单片机+3个陀螺仪传感器,因此单片机要处理三个陀螺仪传感器过来的角速度数据。但是,由于三个轴向的各自旋转角度,会有耦合,人的感知能力不能处理这种复杂的耦合,因此需要单片机来计算多轴此时的姿态,从而结合遥控器指令,计算出对四个马达的不同控制,实现姿态控制。

总之:直机锁尾陀螺仪是   1个陀螺仪+低级单片机+简单控制程序,说到底是个   单轴向低级飞控
        KK飞控     3个陀螺仪+高级单片机+复杂控制程序,说到底是个    三轴向高级陀螺仪

任何一款航模的控制,都是需要单片机控制+人脑控制的,正是由于直机和多轴各自不同的飞行原理和机械结构,决定了多轴需要单片机控制多一点,人脑控制少一点,而直机则不太需要单片机控制,主要靠人脑控制,所以飞直机需要练习,飞多轴不要练习,所以飞直机的鄙视飞多轴的。。。

这么说吧:KK飞控,在硬件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仅需要改动软件,就能变成一个直机锁尾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明确几个概念:
1,陀螺仪:仅仅是一个传感器而已,测量出来的是物体旋转角速度
2, 直机锁尾陀螺仪: ...

+1
广义上说,所以辅助人脑控制飞行器的设备都可以叫飞控,个人认为遥控器上的各种混控也算。换句话说就是去掉这些辅助设备,人类无法直接控制或者很难控制这些飞行器。
除了kk,还有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各位tx还记得调试450有多痛苦吧,现在试试把遥控的模式调到固定翼,给每个舵机分配一个通道,看看还能不能飞起来...

以下为转载:

直升机螺距混控系统
CCPM 十字盘常见的设计为制动点以 120° 夹角分布于十字盘上,不同于一般的机械混控结构,以 舵机直接驱动十字盘,加上遥控器计算机混控,来完成十字盘前后、左右翻动,以及升降的动作。如此一来,十字盘的螺距 ( 十字盘的升降 ),要由三个 舵机一起等量动作才可以完成,同样的升降舵 ( 十字盘前后翻动 ) 也一样要动用三个舵机;副翼舵 ( 十字盘左右翻动 ),要两个舵机一同动作完成。
CCPM 的优点: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负载最大的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个舵机一同完成,等于制动力量是传统十字盘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两倍的助力,这直接降低舵机的负担、提升控制精准度。因为舵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简化了机械结构。
CCPM 的缺点:要达到舵机相互的混控,遥控器必须支持才可 ( 因为不再是一个指令,一个舵机动作),另外,目前 CCPM 机种选择较少,价钱也高一点。

至于传统的机械混控,找个90度舵机的飞机看看就知道了。虽说450级的现在基本见不到了,但是v911还是很好找的嘛(顺便吐槽一下v911的锁尾)

PS:其实kk本来就有直升机模式,只是很少有人用。大概是因为kk体积太大,450上不好装,更大尺寸的飞机又不放心用这么阳春的飞控...

网友(2014-07-19):
嗯,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总结!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13--14

网友:
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