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 UBLOX-NE06Q和UBLOX NEO-6M-0-0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10):
如题;

网友A:
从u-blox上下载的6Q和6M的技术资料来看,二者的GPS定位精度、速度、灵敏度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6Q用的是温补晶振,而6M用的是普通晶振,而这两种晶振对最终的定位精度等各个参数影响不大(另外,6Q支持伽利略定位系统,可是目前的飞控还没有支持伽利略的,并且伽利略还不成熟)。  我买个是6Q的,当时就是被卖家的宣传吓到了,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当初是多么的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u-blox上下载的6Q和6M的技术资料来看,二者的GPS定位精度、速度、灵敏度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6Q用的是 ...

谢谢,学习了。是不是他们启动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电固狂人发表于2014-03-10 21:18:57
从u-blox上下载的6Q和6M的技术资料来看,二者的GPS定位精度、速度、灵敏度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6Q用的是温补晶振,而6M用的是普通晶振,而这两种晶振对最终的定位精度等各个参数影响不大(另外,6Q支持伽利略定位系统,可是目前的飞控还没有支持伽利略的,并且伽利略还不成熟)。  我买个是6Q的,当时就是被卖家的宣传吓到了,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当初是多么的二啊
naza用的就是6q

网友:
有温度补偿的有优势些

网友(2015-03-02):
引用 网友A:
从u-blox上下载的6Q和6M的技术资料来看,二者的GPS定位精度、速度、灵敏度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6Q用的是 ...

我查了下  6q和6m的gps模块针脚定义是一样的,而m8n的gps模块也是一样,那么 他们直接对换也能正常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