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涵道火箭是否可行?

楼主(2014-03-10):
前段时间有朋友说起过在航天模型里的火箭都是用火药推进的!要是把火箭的头去掉!在箭体内装上涵道,四个副翼操控!降落也是使用降落伞!不知道这样的东西做出来能不能飞?

网友:
理论可以,就等于是机头进气的j6.j7一样,但你的尾翼会比较小,比较难控制

网友:
建议双涵道哈 一正一反顶扭力哈

网友:
没见过火箭还要进气口的,要是有了进气口,像真度降低不少

网友:
就是 单轴啊,早有人做出来了。但是你换成是涵道,耗电量大,续航时间短。你也可以是最简单的四轴啊,用4个涵道,做成四个推进器

网友A:
需要进气口,可惜火箭没有进气口,但是你可以做成巡航导 弹,只是不太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进气口,可惜火箭没有进气口,但是你可以做成巡航导 弹,只是不太容易控制。

你这个想法很好!这样也漂亮很多!考虑一下就准备开工!

网友(2014-04-18):
火箭头用丝袜蒙皮行不行呢?

网友(2015-02-13):
推重比不行

网友: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