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助!

楼主(2014-03-10):
我的六轴apm以前飞的好好的,一次自旋了,就重新烧了个6轴的固件,
电机
启动后,给油门,反应特别迟缓,我于是又烧了遍程,调试校准都没问题,连电脑也显示解锁成功,就是一通电,电机就不停的滴滴响,是很急促的响,我用的是apm自带的电调校准做了校准,也没法解锁,请apm的大神们看看这是咋回事!

网友A:
重新按步骤来一遍吧,在确定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将陀螺仪、加速度、遥控器、电调什么的都校准一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全部重新调试一遍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