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继续折腾P2 Vision,请问有没有哪位魔友试过换Vision的遥控接收机?

楼主(2014-03-10):
有意想换非凡433m试试长途飞行,初步想法是 保留原来的遥控,通过PWM将原装的5.8G接收机与443m发射机连起来;
天空端则换443m接收机,联接Vision主控。

地面端:
原装5.8G发射机  --》 5.8G接收机 --》PWM --》 443发射机

天空端:
443接收机 --》 Vision主控

请问Phantom 2 Vision的主控是否可以接非凡的接收机,有没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图传如何解决

网友:
电池就18分钟搭云台,给你飞个7、8公里极限了。我昨天发的6公里是用的快进模式,实际飞完6公里要10、11分钟左右,总要给自己留点余地,总不能续航全在天上飞,要考虑起飞、降落、待机等不确定因素,地面站开通,真心无所谓控的距离,2边电话联系,中途炸鸡也木办法

楼主:
现在换了天线再加wifi功放能飞1公里左右,目标是飞3-4公里。
Vision换图传的费用较高,万一中途炸鸡就惨了,所以计划是花几百元先解决控的问题,下一步再考虑换1.2g图传。

网友:
你遥控的再远,图传和续航。。。

433飞固定翼用的,别折腾精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换了天线再加wifi功放能飞1公里左右,目标是飞3-4公里。
Vision换图传的费用较高,万一中途炸鸡就惨了 ...

wifi功放是定向天线1公里吗  还是普通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功放是定向天线1公里吗  还是普通的天线

我常用的有D-link 7Db全向天線、山寨8Db槳型天線和小平板,最遠距離通常在700-1200米左右。
平板通常好些,但個人意見地點的影響更大。

加了wifi功放遙控變成了短板,因此想折騰443m。主要還考慮到成本較便宜,幾百元能忙乎好一段時間了。
要是換蛋蛋圖傳,一來1.2/2.4Ghz的圖傳選擇不多,再說無刷平台、顯示屏和狗3怎麼也得要4-5000港幣了啊!

网友:
上地面站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