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一贴 泰世100三浆小机到手

楼主(2014-03-10):
非常喜欢三浆、五浆和无副翼的直机,直机新手,前两天向老手请教火狐EP100的电装问题,但是后来放弃了,火狐EP100是能飞起来的,但是新手可能会搞不定,成品来说,尾变距的直机本

来考虑250级别的(工作原因,时间少,只能选择室内机,而且小机相对来说破坏力小点),正好赶上有个模友出泰世的小机,还是三浆机,赶紧入手,爆力3D什么的对我来说还太过遥远(现

在只会4面和小航线),这个小三浆机对我来说或许正合适,那就继续折腾了,虽然多浆的机子问题也多(调试烦麻、炸机损失大,当然现在配件可能也不太好找了),但是还是喜欢,泰世

100应该可以飞吧?我对比了一下,泰世100比火狐100要好的多,火狐100.。。。。。正好做配件机

入魔比较晚,然后悲剧的发现我喜欢的模型一般都停产了,比如单电机轴传版的miniQ(只收到了半套配件),比如雷虎的油动摩托(有幸收到了一套,而且还收到了前碟刹套件),再比如这个三浆的直机,收到了真是太开心了,再上几张雷虎的油动摩托的图片

网友:
摩托有意思:)

网友:
好机 漂亮  顶顶 更健康

网友A:
这三桨叶EP100漂亮啊!

还能买到???

楼主:
比4个轮子的油车难玩,不过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桨叶EP100漂亮啊!

还能买到???

全新的可能不太好找了吧~~~~
这个是我在模友手中收的二手机,不过这个小机在原来的主人那是摆静态的,很新

网友:
飞机不错,摩托更攒

网友:
很帅的三桨头,可惜何处寻配件呢?要飞还得换双桨头啊。。。

网友:
这个小鸡样子还是很人性化滴

楼主:
配件确实是问题啊
我只找到了金属尾浆夹(在路上,还没到手),大浆夹金属的没找到
火狐的配件倒是通用的,而且还很便宜,就是质量可能会不大靠谱

网友:
油动摩托太牛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确实是问题啊
我只找到了金属尾浆夹(在路上,还没到手),大浆夹金属的没找到{:1_36 ...

其实火狐100的配件精度还可以的,就是机身的皮带轮位置是它后来改的,要修整一下,但火狐整机配的轴承是它的痛,务必换掉。。。

网友:
摩托拉风

网友B:
哇!!跪求游动摩托内照!!

网友:
三桨机很不错,可惜停产了。

网友:
三桨叶EP100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跪求游动摩托内照!!

飞机才是主角啊

网友C:
操控这摩托应该比飞机3D还难吧

网友D:
摩托怎么玩?带陀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控这摩托应该比飞机3D还难吧

只是有点点难度,没那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怎么玩?带陀螺仪吗?

不带陀螺仪,车子跑起来后轮子就会有陀螺效应,不会倒的,但是需要一定的速度,速度太慢了的话,还是会倒的

网友:
这种小飞机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E:
我是用ep200的金属三浆中联改装在mcpx上面,可惜四五浆中联都断货了。

网友:
顶油动摩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ep200的金属三浆中联改装在mcpx上面,可惜四五浆中联都断货了。

我加过你的QQ 向你学习改三浆机了的

网友:
小鸡好精致

网友:
上个扒皮的kbar, 把线改短,尽量减轻重量,也能让布线清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