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炸过机的进,教你更换gps陶瓷天线。

楼主(2014-03-10):
自从年前“受到干扰”小炸(翻上房顶)之后,我的naza lite就开始出现搜星慢,每次校准后需两根烟的时间才能变绿,起飞后一绿三红或全红,轻微自旋,小幅度漂移等情况,当时在大疆区发过帖子,得到答复是室外温度低或干扰导致飞控异常,后来又打了大疆售后电话,让把控寄回去。因为年根了所以一直拖到了年后。
这两天闲来无事翻看以前的帖子,发现不少类似情况是因为那个脆弱的陶瓷天线碎裂造成的,看看gps后边螺丝孔没有保修标签,索性打开看看,真是不看不知道,只见薄薄的陶瓷片裂开了一角,于是马上跟售后联系询问,得到答复是来回邮费自理,更换修理费100左右。坑啊!终于知道前辈门为啥管多轴叫坑了!于是翻帖子,查资料找到陶瓷天线的型号尺寸频率。。。。说来也巧,年前单位刚拆下来一批gps车辆定位设备,于是暴力拆解,比较了一下尺寸差不多,插烙铁开工,轻松换下坏掉的天线,顺便又加了两层烟纸和磁环做个简单屏蔽。刚刚出去试了一下,拨@开关,转两圈,转身,掏烟点上,转身一看大喊一声:我x!(迎来一群老爷爷老奶奶们不解的目光)绿了!!!只抽了一口烟就绿了!!!不多说了上图:

暴力拆解车载定位gps

和naza的天线貌似是一个厂子出的

旧的天线用刀片沿天线底面接缝划一圈,一转就下来了,然后把更换的天线背面贴上双面胶,对准天线插孔固定住,正面焊点用烙铁轻点一下焊住就算大功告成了。

把铝箔烟纸铺开扣上天线底座,划圆,剪下来。

为防止再次炸鸡,缠上pp棉,个人感觉效果不错,呵呵。

就这些吧,欢迎各位砖家批评指正!

网友A:
原装的就是次品。    楼主证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是次品。    楼主证明一切。

原装的那叫一个脆弱!轻轻一拜就掉个角,成本4块(X宝),真不如4mm的,那是当当的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那叫一个脆弱!轻轻一拜就掉个角,成本4块(X宝),真不如4mm的,那是当当的硬啊~!

回来,我也把垃圾片给换掉去,  我朋友 的也换了4毫米的厚度,盖上盖子 有点点紧,但正好。    他的搜星也很快,  也是几块钱一个的。

换的不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来,我也把垃圾片给换掉去,  我朋友 的也换了4毫米的厚度,盖上盖子 有点点紧,但正好。    他的搜星 ...

您过奖了,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过奖了,祝爽飞!

谢谢!   同感,同喜。呵呵

网友B:
好帖啊   帮着顶啊  以后一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啊   帮着顶啊  以后一定有用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关键是折腾相当好啊 !

网友:
折腾才是生命

网友C:
这贴以后有用,收了,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以后有用,收了,顶贴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自己组的电池怎么样了?等你测试详细的帖子呢

网友:
naza的天线没拆开看过,难道内部就只有一个陶瓷片,没有其它电路?不是说内部集成了罗盘吗。

网友:
没用过DJI的路过,目前用的6M,搜星速度还不错,大概十几秒,定位也很准钉钉子无压力

楼主:
seanshuai发表于2014-03-10 19:08:46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自己组的电池怎么样了?等你测试详细的帖子呢
今天测试电池,3.7报警下来,回压到3.81,0.5a充电546分钟,冲进去4410,内阻应该是0.01吧,这算正常吗?

楼主:
3dhx发表于2014-03-10 19:46:13
naza的天线没拆开看过,难道内部就只有一个陶瓷片,没有其它电路?不是说内部集成了罗盘吗。
和apm的差一个字母,这个是6Q

楼主:
199sw5332发表于2014-03-10 19:49:15
没用过DJI的路过,目前用的6M,搜星速度还不错,大概十几秒,定位也很准钉钉子无压力
可以肯定的说,单搜星能力(陶瓷天线质量)来说,6M好一些。

网友:
没有想过弄两块天线并联?

网友:
是么,没用过DJI,不好评价

楼主:
崎岖发表于2014-03-10 20:16:27
没有想过弄两块天线并联?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很有用,感谢,问下天线尺寸是不是25*25*4?

楼主:
cat7917发表于2014-03-10 21:27:53
很有用,感谢,问下天线尺寸是不是25*25*4?
原设备是25*25*2的,更换为25*25*4,螺丝上紧,稍有小缝。

网友:
还没有上大疆GPS。准备上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备是25*25*2的,更换为25*25*4,螺丝上紧,稍有小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电池,3.7报警下来,回压到3.81,0.5a充电546分钟,冲进去4410,内阻应该是0.01吧,这算正常吗?
...

应该很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电池,3.7报警下来,回压到3.81,0.5a充电546分钟,冲进去4410,内阻应该是0.01吧,这算正常吗?
...

内阻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啊

单片截止电压4.19,误以为是内阻了。查了一下,有专用设备吧。

网友:
4mm天线的长宽是多少

楼主:
liangjianrui发表于2014-03-12 19:41:25
4mm天线的长宽是多少
25*25

网友:
表示这个可以顶

网友:
晕 不知道楼主直接对天线包锡纸 意欲何为啊...虽然烟的锡纸对屏蔽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

楼主:
kdbker发表于2014-03-12 23:40:57
晕 不知道楼主直接对天线包锡纸 意欲何为啊...虽然烟的锡纸对屏蔽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
好吧,铜铂找不到,只能在下边垫两层锡纸安慰自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铜铂找不到,只能在下边垫两层锡纸安慰自己了。

我的意思是..GPS是接收信号的根源,因为是纯数字微波信号,那么数据的纯净度不存在偏差,接收的效果越无干扰、屏蔽越好..

放上这个铝箔后多少都会影响到GPS天线的接收能力

所以给飞控加屏蔽我能够理解,尽可能避免内部的陀螺仪收到电磁干扰,而天线这东西本身就是只接收功能,为何要屏蔽呢....

楼主:
kdbker发表于2014-03-13 00:10:21

我的意思是..GPS是接收信号的根源,因为是纯数字微波信号,那么数据的纯净度不存在偏差,接收的效果越无干扰、屏蔽越好..

放上这个铝箔后多少都会影响到GPS天线的接收能力

所以给飞控加屏蔽我能够理解,尽可能避免内部的陀螺仪收到电磁干扰,而天线这东西本身就是只接收功能,为何要屏蔽呢....
屏蔽下边的电磁干扰,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用处,纯心理安慰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下边的电磁干扰,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用处,纯心理安慰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也换过就是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擦~~看了楼主的帖子,这样算来是不是我现在的V2和蜂雀3OSD可以共用一个GPS了?

网友:
我的炸了一下拆开看看GPS天线有裂缝 可是我找了一个车载的天线型号是1575R-A 下面字母是E 我换上怎么就搜不到星星

楼主:
5570777发表于2014-04-04 18:29:00
我的炸了一下拆开看看GPS天线有裂缝 可是我找了一个车载的天线型号是1575R-A 下面字母是E 我换上怎么就搜不到星星
焊点没做好吧!

网友:
高出来的那块电路板·下面那个电阻掉了···谁麻烦给我个阻值···

楼主:
论坛里有个改v1 led的帖子,你搜一下,看着很像。

网友:
原厂坑爹啊

网友:
我的炸一次机,拆开看天线完全裂了,是不是只要换一个相同尺寸的陶瓷天线就可以?能有详细的操作吗?

网友E(2014-04-11):
引用 楼主:
焊点没做好吧!

大疆的是单偏的陶瓷天线,你的天线有可能是双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是单偏的陶瓷天线,你的天线有可能是双偏的

有区别吗?使用正常,定位快。

网友F:
我的是寄回去厂家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寄回去厂家换的

花了多少米?

网友:
来回邮费

网友:
好,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