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500dfc的小问题

楼主(2014-03-10):
刚刚在装亚拓500dfc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我装尾波箱的时候与双尾推连接的两个塑料部件上的螺丝要不要拧得太紧,拧紧了尾推不顺滑但拧松一点怕飞的时候螺丝掉下来。这个怎么办?

网友A:
打胶,边拧边动,感觉刚好有点涩,往回一点。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边拧边动,感觉刚好有点涩,往回一点。
这样就行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打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打胶解决。

刚刚就是刚刚打了胶整整1小时尾推再也推不动了,胶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胶,边拧边动,感觉刚好有点涩,往回一点。
这样就行了。

绝对经验之谈,我也一直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就是刚刚打了胶整整1小时尾推再也推不动了,胶打多了。。。。

还有个450用的,带一点破坏性的方法,
有的飞机是带小铜套的,可以把塑料那打磨薄一点,刚好比铜套薄,这样就可以拧很紧了,强迫症适用。

网友:
看来是打的到处都是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