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10):
Z15-5n的云台升级后,每次自检都不能回中了,非要拿控掰一下杆才能回中,这该怎么办啊?早知道就不升级了!

网友A:
楼主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有一下几个问题需要您确认一下:
1.GPS的前向是否朝前?
2.云台在未通电的情况下重心如何?
建议拍个故障视频上来或者加我的QQ: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有一下几个问题需要您确认一下:
1.GPS的前向是否朝前?
2.云台在未通电的情况下 ...

视频中云台自检后不能回中,照相机镜头没有对向正前方,而是形成一个角度,只有打杆松开后才能回中,GPS的安装方向也没有问题,更不存在中心问题,没升级之前一切都正常,前天WK-M与Z15都进行了升级,WK-M已升级到最新版本,难道是不匹配?现在如何解决啊?能不能降回原来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