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一架680 PRO,麻烦请大家帮我看看那如何。

楼主(2014-03-10):
机器配置:

        机架:680pro
        浆:飞越T1255
        电调:好赢铂金30A
        电机:朗宇X4110S 580KV
        飞控:APM
        图传:创新科2000MW
        电池:4S 5000毫安

PS:主要考虑高载重(能挂微单),续航时间长一些,请问一下大家,我这个配置可以么?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电池不够用,小了。机架800g  六个电机900g 电调180g 飞控图传GPS、支架200g 电池500g  不算云台和微单整机也2580G加上线材,桨2650g  再加云台和微单轻松破3KG了。至少1W才够微单航拍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B:
微单必须6S 10000+的电池,根据这个配置机器动力!
这是一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网友C:
4S的电池 还是不推荐微单  不过带狗是可以的   带微单 必须要  6S动力  低KV的电机  大的桨 才能留空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够用,小了。机架800g  六个电机900g 电调180g 飞控图传GPS、支架200g 电池500g  不算云台和微单整机 ...

那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现在用这个配置(或在降低KV值),是不是会比 x4108 ,V3508电机要好(主要在续航和载重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的电池 还是不推荐微单  不过带狗是可以的   带微单 必须要  6S动力  低KV的电机  大的桨 才能留空时间长 ...

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现在用这个配置(或在降低KV值),是不是会比 x4108 ,V3508电机要好(主要在续航和载重方面)?

网友D:
这机器架子,最高也就能上13寸桨,最合适还是12寸桨
这样的情况下,6s根本就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单必须6S 10000+的电池,根据这个配置机器动力!
这是一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嗯,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现在用这个配置(或在降低KV值),是不是会比 x4108 ,V3508电机要好(主要在续航和载重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架子,最高也就能上13寸桨,最合适还是12寸桨
这样的情况下,6s根本就没什么优势

那朋友,什么电机最适合呢?

网友E:
图传是不是有3000MW就上3000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现在用这个配置(或在降低KV值),是不是会比 x4108 ,V3508电机要好(主要 ...

一是电机可以不换,上800的机架上14-15寸桨,4S 1W并联,保证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是不是有3000MW就上3000MW?

那要看你的需求! 3000mw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电机可以不换,上800的机架上14-15寸桨,4S 1W并联,保证时间长

但是我这个电机kv值是不是太大了,我现在买的这个电机kv值是580,如果上6s的话,460kv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电机kv值是不是太大了,我现在买的这个电机kv值是580,如果上6s的话,460kv是不是更合适?

你要用6S的电池,电机就必须换低KV值的,KV400

网友C:
如果还没有买入那个kv580的话。 推荐 4110s. Kv390。带1555. 搭配动力输出很好。效率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没有买入那个kv580的话。 推荐 4110s. Kv390。带1555. 搭配动力输出很好。效率很好。

已经买入,准备和卖家商讨换一下,KV390 的,1555,我的680装不上,浆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6S的电池,电机就必须换低KV值的,KV40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帮忙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