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炸机,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2014-03-10):
新装的六轴,APM2.6+6M GPS,朗宇2814KV700,好赢40A电调,3S2200MAH电池,华科尔8通道遥控,1238桨
装好在家测试时一切良好在客厅还做了几个起落,很稳定
前天外场测试,稳定模式,第一块电池6分钟,最高高度8米左右,一切正常。飞第二块电池时,开始还稳定,于是飞到了10几米高度,这时飞机突然像抽疯一样一边往下掉,感觉有两个电机突然掉速度,2秒后正常。于是赶紧拉了下来,谁知稳定在离地半米左右时又抽往前抽了一下然后往后一个倒扣,炸了,幸好损失不大,坏了一个电机座,一条桨。

发个log请大家分析下原因,不能发附件只能发地址了http://url.cn/RbUHCq

另外我的GPS上的指示灯已经显示收到星,但APM上的没亮,地面站也显示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炸机可能和这有关吗?

网友A:
APM悬停抖动、抽动论坛上的例子好几个,看了一下帖子,大部分都是华科尔的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楼主用“APM 抽”为关键字搜索一下,自己看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悬停抖动、抽动论坛上的例子好几个,看了一下帖子,大部分都是华科尔的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楼 ...

谢谢,再学习学习。

楼主:
正在做脱桨测试,看实时参数,希望再次遇到这问题。

网友B:
apm gps南灯不亮代表没gps 闪亮是搜不到星,你还是多潜水去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C:
我的有次是5米高度 4个电机停转  经检查是供电的插头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次是5米高度 4个电机停转  经检查是供电的插头送了

您也是六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也是六轴吗?

4轴 直接掉下来 不过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D:
我扣过一次,检查是一个电机电调虚焊了。从接线开始一点点检查吧。GPS应该接好,有可能线出问题了,我中间也换过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gps南灯不亮代表没gps 闪亮是搜不到星,你还是多潜水去

谢谢,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扣过一次,检查是一个电机电调虚焊了。从接线开始一点点检查吧。GPS应该接好,有可能线出问题了,我中间 ...

好的,谢谢,重头开始检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时会突然空中停车,后来把电调电机线从新焊结实就没出现过了

楼主:
做了几天控和接收的测试,上电又取电,开控又关控什么的,无数回合。接收上直接接舵机。没有发现跳舵或失控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情况我遇见过 我的是GPS插头接触不良导致 后来发现 如果在室内飞 不关了GPS的话 搜星不稳 起飞就会往一边翻 拔了GPS就好了 后面我设置了一个GPS开关 室内不开GPS才好 因为我设置的ARMD CHECK是0 不搜星也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我遇见过 我的是GPS插头接触不良导致 后来发现 如果在室内飞 不关了GPS的话 搜星不稳 起飞就会往一 ...

不搜星本来也可以解锁吧,没有GPS也可以解锁的吧,刚试了3、4次,又出现了,怠速抽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搜星本来也可以解锁吧,没有GPS也可以解锁的吧,刚试了3、4次,又出现了,怠速抽筋

好吧 我OUT了 反正以前我试了 蓝灯不亮 不能解锁 不知道是版本固件改了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我遇见过 我的是GPS插头接触不良导致 后来发现 如果在室内飞 不关了GPS的话 搜星不稳 起飞就会往一 ...

但是如果哪里有接触不好肯定会有影响或干扰的,我也在查是不是哪里有干扰

网友F:
你提到有用地面站我在猜是不是有点到指导模式变成十字机架了,你描述的情况很像X机架变成十字机架的感觉,只要进入指导设定选项就会自动调成十字机架即使你没做任何变更离开页面,如果有进入这页面最好还是点一下你现在所用的机架模式在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提到有用地面站我在猜是不是有点到指导模式变成十字机架了,你描述的情况很像X机架变成十字机架的感觉, ...

谢谢,有启发,以前确实有点过指导模式,但抽也是偶发性的,现在从刷后没有点过,但也偶发了,持续试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