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望路过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10):
我想用遥控控制 LED灯条开关  飞机的动力电是4S  接受机是5V供电  灯条网上航模店买的。我该怎么操作 望高手指点一下接线

网友:
用没用的舵机的控制电路就行了

楼主:
199sw5332发表于2014-03-10 19:47:30
用没用的舵机的控制电路就行了
舵机电路? 还是不太懂 要拆个舵机么

网友:
论坛里有人做过,可以搜索一下。拆一个没用的舵机,只要电路完整就行了,LZ电路方面好的话也可以做一个PPM的电子开关,网上也有电路图,最好自己做,不难的

楼主:
199sw5332发表于2014-03-10 20:15:44
论坛里有人做过,可以搜索一下。拆一个没用的舵机,只要电路完整就行了,LZ电路方面好的话也可以做一个PPM的电子开关,网上也有电路图,最好自己做,不难的
哦 谢谢 我搜索一下PPM

网友:
没必要啊,需要亮的时候接上去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