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有副翼的怎么设好飞

楼主(2014-03-10):
求个高手说说。

网友:
参考一下摇控说明书都有

网友:
现在是无副翼的直升机的天下了!有副翼直升机如果飞好了,无副翼那就是手到擒来呀!

网友A:
把飞机的各个零件检查好,平衡检查好,震动就少很多,机子飞起来就很稳的了,我自己调的机试过脱控30几秒~~~~移动不到两米

网友:
楼上调机高手。

网友:
飞机机械部分基本没有虚位,电子设备要给力,然后油门和螺距配合好,我以前飞有副翼一般都是大油门小螺距飞的,这样会稳一点,用有副翼练手还是相当不错的,等有副翼飞好了,再改无副翼你会发现直升机原来这么好飞

网友:
无副翼好调些 有副翼对电子设备要求更高(除了陀螺仪) 反正我感觉无副翼好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的各个零件检查好,平衡检查好,震动就少很多,机子飞起来就很稳的了,我自己调的机试过脱控30几秒~~ ...

我的有副翼机悬停最多脱控3秒就跑了,无副翼也到不了30秒

网友:
减小旋翼头的虚位 ,保证顺滑,陪上好的舵机,手感一流,曲线基本很无副翼差不多

网友:
30秒脱控可能行小

网友B:
有副翼适合小范围飞,那手感…啧啧!

网友:
哪里都来学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