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失事,有个不才想法,请各位点评!

楼主(2014-03-10):
                        论坛里高手云集,在下有一不才想法:在客机底部装缓冲火箭可行否?就像C-130实验用的那种,当飞机失去动力或控制,人工打开感应器,自动控制副火箭发动机调整姿态,在飞机坠毁前几秒钟感应器自动点火,打开主发动机,这样虽然不能保证安全,但捡回几条人命是可以保证的嘛!不知有和不妥,请各位点评!!

网友A:
安全是安全点了,技术上应该也可行,问题是这么一大堆东西天天背着天上飞, 票价得涨一倍

网友B:
那么多燃料背在飞机上  岂不是跟背个炸DAN一样, 万一飞机没啥事 起飞降落时 引发爆炸 更危险。

网友C:
首先得承认,楼主很有想象力,不过,要是这项技术用到民航客机上只能捡回几条人命,估计民航部门要被丢命家属的讨命。商业用民航飞行器有个规则,就是千方百计保证所有乘客的安全,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飞行员和空乘人员则和乘客一起承担事故造成的所有风险。这技术真要用上了,恐怕坠机的时候增加了自燃和爆炸的概率,再说对民航的燃油经济性也增加成本。以上是我悲观的看法。这次MH370估计是凶多吉少了,祈祷吧

网友:
这次应该是空中自爆了,有这个也白搭。默哀!

网友:
如果飞机降落失败,可能连机场都有危险了。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过如此!失踪了60小时连毛的找不到,反而去关心什么被盗用的护照来源,用这无聊的信息转移人民的视线!

网友E:
我以为楼主放的是视频,还去点了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过如此!失踪了60小时连毛的找不到,反而去关心什么被盗用的护照来源,用 ...

      美国造的飞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马来西亚驾驶员飞的,转移个毛的视线啊,如果不是有中国人在上面那就跟中国一跟毛的关系都没了!

网友G:
凡事做与不做取决于利大还是弊大,论坛里虽有高人,但这世上比论坛里聪明的人多了去了,要是能做,早有人做了,哈哈哈。。。。。 开个玩笑,楼主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承认,楼主很有想象力,不过,要是这项技术用到民航客机上只能捡回几条人命,估计民航部门要 ...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美国造的飞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马来西亚驾驶员飞的,转移个毛的视线啊,如果不是有中国人 ...

我说的不就是那个FBI在转移人民的视线吗!

网友:
      就好像那天你在国外旅游,坐国外的公交,结果出车祸,是不是也要大骂中国怎么样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凡事做与不做取决于利大还是弊大,论坛里虽有高人,但这世上比论坛里聪明的人多了去了,要是能做,早有人做 ...

其实我是想知道为什么没装上去,估计安全问题吧!呵呵呵...

网友:
想象力是不错的。只是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用于商业航空,军事还是有优势的。第一,这样搞的话,飞机的成本增加很多,内部空间就必须得压缩,估计航空公司不愿意看到的。第二那个位置降落不好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H:
楼主只看视频 不知下文吧,该两架验证机也因推力太大解体和大火烧身,最后放弃了这种改进.......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每个乘客来个安全胶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不就是那个FBI在转移人民的视线吗!

     抱歉,经常在网上看到啥事都往zf扯的看多了真心烦了,所以以为又碰上了呢。不过说实话目前看来飞机上也没什么特别原因需要美国老这样去隐瞒的。我更觉得是飞机整体失事坠海,空中解体的话残骸应该到处都是了。

网友:
如果空中解体,什么都不管用了

网友:
那是火箭组推起飞的

网友:
楼主很有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只看视频 不知下文吧,该两架验证机也因推力太大解体和大火烧身,最后放弃了这种改进....... 其实 ...

谢谢,后面我也看了,解体是因为反冲火箭点火后,缓冲火箭没点着,2米高直接拍地上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燃料背在飞机上  岂不是跟背个炸DAN一样, 万一飞机没啥事 起飞降落时 引发爆炸 更危险。

级个固体火箭绑在一起占不了多大地方,我估计应该是不能拿每次起降的风险去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保障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楼主放的是视频,还去点了一下。。。。。。

哈哈...

网友I:
飞机一般失控了都是螺旋下坠的,这玩意儿点火了往哪喷?

网友:
那要多大的飞机才能装

网友J:
很佩服LZ的想像,这就好像你为了防止有可能从天而降的花盆,每次出门都穿一身盔甲,为了防止不知从哪个方向失控撞向你的车,再装个全方位雷达预警.另外说一下,客机每个航程都是有严格的载油控制的,在落地前如果还有多余的燃油是要放掉的,而战斗机一般是不允许带弹降落的.知道这都是为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一般失控了都是螺旋下坠的,这玩意儿点火了往哪喷?

你没看仔细,飞机完全失控情况下、追毁前用小火箭发动机控制并保持正确姿态,跟控制卫星那样类似!

网友:
其实弄这么复杂干什么有必要吗?直接跟论坛里叫兽一样在飞机背上整个超级大号弹射降落伞,当飞机失控的时候直接弹射伞不就完了?理论上是行的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佩服LZ的想像,这就好像你为了防止有可能从天而降的花盆,每次出门都穿一身盔甲,为了防止不知从哪个方向失 ...

应该是这么回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佩服LZ的想像,这就好像你为了防止有可能从天而降的花盆,每次出门都穿一身盔甲,为了防止不知从哪个方向失 ...

还有想问下,就是把装微小型火箭发动机分别装在机翼和尾舵上行不行得通呢?目的是用于飞机进入尾旋的改出和防止舵面失灵!

网友K:
楼上各位朋友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安全可靠性、经济效益、连带法律责任等等;

我记得C-130大力神作为前线运输机被美帝相当看好,所以有AC-130空中炮艇等等改型。其中有一种发展就是前线简易机场的过短距离起飞和降落解决方案,用火箭助推。起飞时火箭助推水平增加推力(好像带些向下的角度,类似航母弹射的作用)已经很成功,但是类似楼主的照片这样降落时的垂直推力实现低速短距降落实验好长一段时间了,好像不成功!

原因是:点火高度、燃烧时间、最重要的是这个推力对机身平衡的严重影响。***运输机尚且不能保证严格的丝毫不差的平衡,更何况民用航班。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想问下,就是把装微小型火箭发动机分别装在机翼和尾舵上行不行得通呢?目的是用于飞机进入尾旋的改出 ...

看多了地心引力了吧,那是在太空 几乎零重力 没有空气的环境下稍加一点外力就可以更改运动方向,几十吨重的飞机要想改变舵面并影响飞行姿态,加在上面的力也是以千千克来计算的,你觉得多大的火箭能达到这个要求,而且火箭是单向运动的,要改变运动方向还得加其他的设备.

网友:
主要是没装水鞋盒降落伞

网友:
航模上可以试试,真飞机还是免了吧。火箭的力量巨大,试验用的C130都被弄解体了,客机一旦失控或熄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疙瘩,姿态一变就解体。掉落的速度非常快,这个速度足够把里面的人弄死了。如果这个速度再来个瞬间火箭减速。。。不考虑飞机的结构强度,里面的人都成肉肉了。   如果飞行员技术好,飞机没有失控解体什么的,就算熄火也可以安全迫降,这玩意更没用了。     话说;官方虽然没明确表态,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过了几天还没找到,估计就是空中爆炸了,渣都没剩........好希望有奇迹啊

网友:
要看飞机是什么状态出事故,只有平飞姿态火箭助推器还能起到效果,那万一飞机是背朝下,靠够呛 估计就跟摔王八一样,或许机头·机尾·朝下的话,又是摔个王八退朝天所以这个想法不太妥 ,你慢慢琢磨吧。

             老丁

网友:
还不如配降落伞

网友:
这种研制的飞机不是自动解体了么,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多了地心引力了吧,那是在太空 几乎零重力 没有空气的环境下稍加一点外力就可以更改运动方向,几十吨重的 ...

不是看《地心》,而是我看了看很多现代的运载火箭都是靠微型火箭来掌握平衡和调整之态的!我觉得这种技术即使不能用在客机上也应该用在运输机、预警机等大型飞机上,看了许多大型飞机失事的视频,无一例外的都是失控侧飞坠地,如果机翼两端装上急救的火箭控制住平飞的之态,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人员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各位朋友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安全可靠性、经济效益、连带法律责任等等;

我记得C-130大力神作为前线 ...

你说的我知道一点,我的意思是在飞机坠地前起到调整之态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大量人伤亡,而不是为了短距降落!

网友:
淡定淡定!博弈的后半程,稍安勿躁,如果要谈技术问题!那恭喜你,娱乐至上

网友:
我认为是有人绑架,或者机组人员叛国,否则不会出现无声无息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是安全点了,技术上应该也可行,问题是这么一大堆东西天天背着天上飞, 票价得涨一倍

网友L:
现实中,如果单发失效,加入还能启动的话,完全可以用发动机引气或者APU引起启动它
如果双发失效,则必须立即打开APU,否则别说动力了,连液压都没有,假设发动机还能启动,用APU也要不少时间,根本来不及的

网友:
还是每人发个伞包吧。成本低,没有潜在危险。

网友M:
LZ你发的视频,美***方已经试验过,本来打算投入用来进行一次营救计划的,结果最后一次测试的时候飞行员误操作,提前打开了火箭反推装置,结果飞机剧烈下沉,撞击地面后解体爆炸,试验失败……所以说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做法,说的好是把好几个缓冲装置安装在飞机上,说的不好就是把飞机跟N多炸DAN捆绑在一起……
另外不说军机的重量,民航客机机体的强度如果要这样降落,对机身的负荷太大,即使安装在比较可靠的位置,打开的瞬间,力量足够对机身造成严重伤害,别到头来人没救到,反而一下子把飞机撕碎后,人统统飞出来了…
如果真的这样,到还不如推广降落伞,可是那个也不是想跳就跳的=.=所以诶…真的要炸机了,运气还是占大部分的吧

网友:
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你发的视频,美***方已经试验过,本来打算投入用来进行一次营救计划的,结果最后一次测试的时候飞行员误 ...

我觉得像去火星的勇气号那样着陆的方式去挽救生命其实也是可以有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像去火星的勇气号那样着陆的方式去挽救生命其实也是可以有的,呵呵...!

低重力行星或许可以诶…地球的引力太大,机体的结构也不允许,再加上要精细的调节那样大推力的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真要这样,为啥不把发动机设计成危机时刻能向上翻转来提供推力呢?机械难度不说,机翼强度不说,单单要控制就是很大的问题……LZ给的那个视频你们可以去搜到的,最后失败的样子相当可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现实中,如果单发失效,加入还能启动的话,完全可以用发动机引气或者APU引起启动它
如果双发失效,则必须 ...

320会放出冲压空气涡轮产生应急电力,驱动黄液压电动泵来恢复部分供电和液压~~但是真的这样捆绑火箭的做法,感觉跟水面迫降一样***=.=

网友N:
首先楼主的这个想法值得表扬,其次楼主你想过民航客机的经济性吗?还有飞机装了火箭助推器的重量吗?还有装了助推器之后的实用性吗?还有装了助推器的空气动力特性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提议固然好,有利有弊,但当弊大于利,往往都被人类所淘汰。这个视频我看过c130是装了火箭反推装置,但是毕竟是实验,是人类的一次尝试,但很遗憾就像我上面讲的弊大于利,不现实,所以这架验证机最终成为历史,总之一点,楼主的这种敢于创新的思路我很欣赏

网友O:
什么票价 油耗 这些 我们不考虑  从技术上来说

   第一 波音777的起飞重量 你看看 350多吨 可是C130 才70吨 在1W米的高空下降 重力势能加上自身吨位  试问一下 多大的火箭才能有足够的反升力去一瞬间抵抗重力????

   第二  就算有了这种能量的火箭  请问你 从机身结构上面  你怎么找到两个或多个对称的受力点??你的受力点结构能够承受350吨的重量 加上重力势能 让你的火箭产生反作用力?? 不要说救 反而没有落地就被自己搞炸了

  第三 就算有了牢固的结构点 有了足够能量的火箭 请问你 你怎么控制机身的姿态 让你的火箭刚好与重力方向形成反作用力???如果机身不能控制方向 比如侧身下来  你发射火箭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目前飞机上面的飞控 已经是全球最先进的了 这种飞控都靠不住了 最后的时刻 你靠什么调整姿态??

  第四 这个等级的能量火箭 就是一般飞机迫降 为了确保安全 都是消耗完燃油  你这个火箭 怎么搞??丢机场???空中乱丢??丢海里?????或者降落的时候 有一点点失误  估计 本来是小事都搞成大事

   第五  民航准侧  只能民用 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民航携带任何非民用物资  你带几个火箭飞过去 人家第一时间 直接就给你破停  对于任何国家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哥们 这种事情 不要乱想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每人一个弹射器不是更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楼主的这个想法值得表扬,其次楼主你想过民航客机的经济性吗?还有飞机装了火箭助推器的重量吗?还有装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票价 油耗 这些 我们不考虑  从技术上来说

   第一 波音777的起飞重量 你看看 350多吨 可是C130 ...

所以啊,才发出来让专业人士点评一下,通过讨论也可以让更多的模友学到知识!这么耐心的回复很少见了,谢谢啦!!

网友:
事情终有个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顶

网友L:
引用 网友M:
320会放出冲压空气涡轮产生应急电力,驱动黄液压电动泵来恢复部分供电和液压~~但是真的这样捆绑火箭的做 ...

只是无故障地飞过几次320模拟机,没有737NG熟悉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想法源于美国特种部队的海外营救计划,当时要求C130运输机在极短距离起飞和降落,比航母跑道还短,,,,于是计划筹备阶段就试验用火箭助推起飞和火箭减速降落,,,前半段试验进展顺利,后来因降落时减速火箭提前启动,机毁人亡,营救计划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是无故障地飞过几次320模拟机,没有737NG熟悉

同仁啊,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燃料背在飞机上  岂不是跟背个炸DAN一样, 万一飞机没啥事 起飞降落时 引发爆炸 更危险。

TNT吧?

网友:
好热闹   路过看下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什么票价 油耗 这些 我们不考虑  从技术上来说

   第一 波音777的起飞重量 你看看 350多吨 可是C130 ...

呵呵,科幻片看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