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设置,,标题要长请教,,,,,,,,,,,,,,,,,,,,,,,,

楼主(2014-03-10):
华科尔D10如何设置直机,,,求教,,有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新建模型  选择直升机模式  十字盘如果是有副翼选择120   如果是无副翼选择第一个 九十度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建模型  选择直升机模式  十字盘如果是有副翼选择120   如果是无副翼选择第一个 九十度那个

可是亚拓3gx的说明书要求选择120度十字盘 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亚拓3gx的说明书要求选择120度十字盘 是为什么?

因为3gx是奇葩。。。目前只有3gx是这样。。需要选择120°斜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亚拓3gx的说明书要求选择120度十字盘 是为什么?

有副翼选择120度  就是说 控会给你有自动生成混控  但无副翼 这个混控是交给三轴陀螺仪来完成的 所以无副翼就选择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3gx是奇葩。。。目前只有3gx是这样。。需要选择120°斜盘模式。。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难讲,也没说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