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XD电调里的晶振作用

楼主(2014-03-10):
新西达电调的晶振16.0M,2端电阻:数字万用表打20K档:值14,打200K档:值46,打20M档:值3,而且正反量值有一点偏差。应该是坏了,这个晶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晶振是给单片机用的,组成单片机的时钟电路。16MHz是常用的单片机频率。

网友:
单片机时钟,万用表是打不出来好坏的

网友:
只能上了电后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给单片机用的,组成单片机的时钟电路。16MHz是常用的单片机频率。

目前状况是:5V有,无自检,无输出。如果晶振坏,是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状况是:5V有,无自检,无输出。如果晶振坏,是什么结果

晶振坏当然是单片机不工作,因为没有时钟信号同步,程序没有运行时钟基准,就不会运行。一般情况晶振除了经过剧烈机械冲击否则是很难坏的。

网友A:
晶振好坏你用电阻档检测不了,如果你的表可以测频率,那么你侧一下晶振对地有没有频率信号就行了。

网友B:
上电状态,测晶振两端电压,正常工作时一般都是2点几伏,没有示波器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状态,测晶振两端电压,正常工作时一般都是2点几伏,没有示波器就试试

对地2端都是2.5V,我看别的帖子说,晶振能量出电阻就说明坏了,正常是无穷大

网友B:
对地2端都是2.5V,晶振应该已经工作了,其余的故障很难判断的了,换新的吧

网友:
单片机赖以工作的是晶振,晶振两端不是电阻,是一电容,你用万用表量晶振是量不出来的,表的读数变化是电容充电放电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好坏你用电阻档检测不了,如果你的表可以测频率,那么你侧一下晶振对地有没有频率信号就行了。

我用钳形电流表的HZ档,黑笔接电源负端(黑线),红笔量晶振2端都只有几K到10几K,而且不稳定,图片不清楚,晶振是16.0M。表没问题,测玩具遥控器的晶振27M,完全准确。这个如果坏了有什么替代的,必须用三脚的吗?某宝上找不到这个样子的,16M的在什么电路板上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地2端都是2.5V,晶振应该已经工作了,其余的故障很难判断的了,换新的吧

我用钳形电流表的HZ档,黑笔接电源负端(黑线),红笔量晶振2端都只有几K到10几K,而且不稳定,图片不清楚,晶振是16.0M。表没问题,测玩具遥控器的晶振27M,完全准确。这个如果坏了有什么替代的,必须用三脚的吗?某宝上找不到这个样子的,16M的在什么电路板上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钳形电流表的HZ档,黑笔接电源负端(黑线),红笔量晶振2端都只有几K到10几K,而且不稳定,图片不清 ...

你觉得坏了换了就可以了,我是看不出来。据我判断钳形电流表测不出MHz的频率吧,一般不是测工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坏了换了就可以了,我是看不出来。据我判断钳形电流表测不出MHz的频率吧,一般不是测工频么。

多谢提醒。看了一下量程,正好10MHZ,出范围了,再想别的办法。我也晕了,27MHZ怎么能量出来呢,反正不可信了。电调不自检(就是光闪灯,没滴滴声),单片机坏的可能性有多大,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地2端都是2.5V,晶振应该已经工作了,其余的故障很难判断的了,换新的吧

电调死刑了?

网友:
电调原理哪里文章看看

网友C:
这篇帖子有点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篇帖子有点技术含量。

没技术,求助贴。电调不自检,舵机有输出,电机没有,给点建议啊

网友:
修复难度太大,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翻译一下吗

网友D:
也不知道咋回事 有时候会自动成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