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的433为什么100多米就没信号了

楼主(2014-03-10):
是老款a433.控是天九没法换高频头的,我是从模拟口接的ppm信号和地,又单独接的电源12v到433发射机,不知道为什么100多米就失控,天线用的原装小天线,天线也检查过了链接没问题,而且舵延迟就不用说了,还有点乱跳~还能是舵机线没有包起来的原因吗,实在无解,发帖求助,望贵人指点。

楼主:
图片

电机2820kv920,桨我是11寸剪小的推力试的2kg以上

电机2820kv920,桨我是11寸剪小的推力试的2kg以上

gps安这可好?

gps安这可好?

炸的有点丑

炸的有点丑

接受机只接了4跟线,说明书里说的4号线不用接可省我就没接

接受机只接了4跟线,说明书里说的4号线不用接可省我就没接

网友:
亲,我是新人,不能帮到你,不过我想问问老款新款怎么区别?顺便帮顶

楼主:
淘宝搜下只有新款买了,新款强了很多

网友:
我用胖胖的切糕433没 一点问题。。。

楼主:
有用过老款a433的前辈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下只有新款买了,新款强了很多

你用过新款?这么接没问题?

楼主:
新款没用过啊

网友A:
天线要改造,做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要改造,做地网。

原装天线也不能100多米啊,不太懂

网友:
A控的433就这样了。换别的吧。

网友:
现在这个适合改双机编队 不适合做遥控了

网友:
遥控器发射模式是PPM模式吗?改成PPM模式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干扰
天线距离遥控太近
推荐做下面这位老师的天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1953884

网友:
你的是最新款的一体的吧,O(∩_∩)O哈哈~之前都没有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