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教:922问题

楼主(2014-03-10):
我是用922练手
从3.5通开始,到接触922
目前发现922在悬停的时候得不停地修正副翼,因为他老是往右偏!
请教高手,这个怎么弄他!

网友A:
控上面有副翼微调,正常情况室内无风悬停也需要不停碎舵修正的,特别是自旋时候。

网友B:
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通主轴垂直,如果不垂直的话右边松2圈或者左边紧两圈,一定要以十字盘水平为准。

网友C:
悬停偏移的话可把飞机和控电源断开重新正确对频试试,我的FBL100悬停有时也会向左边偏移,重新对频之后就不会了,有些也可能是机身问题需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