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2.6的飞控,斜着上升, 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3-10):
最近自己买了APM2.6的飞控,4个4108s ,4个好赢40A电调, 自己组装的4S,5000MAH的电池,自制铝合金机架, 现在组装完了, 试飞的时候,总往一个方向飞,  不是垂直上升, 斜着朝一个方向飞,搞不懂什么原因,  载重不平衡还是电机转速不好, 还是其它原因, 求高手指导下,让我少走点弯路, 已经撞坏了一个浆了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遥控的微调也看看

网友A:
电调行程是不是没统一设置

网友:
怎么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B:
好好听听泡泡大神的课吧

楼主:
好的 上面有这个问题的分析吗?

网友C:
重心,行程 ,水平校准~~把这些都做好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行程 ,水平校准~~把这些都做好再看看

谢谢你的指导, 我再麻烦问下,每次换电池都要把电池放到重心位置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是不是没统一设置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我回去试试,  当初我是先校准了一个电调, 嫌麻烦,  电调全装好, 全校准的 , 每次都是三个电机在转, 一个不转,  油门上去后都转, 我以为 APM会自调整 ,所以也就没再校准电调, 只是重心每次安装完电池 用校准重心吗, 怎么校准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我回去试试,  当初我是先校准了一个电调, 嫌麻烦,  电调全装好, 全校准的 , 每次都是 ...

apm電調行程調校: 油門最大, 開遙控, 飞控上電, a,b,c,燈閃亮, 電机响几下, 拆電, 油門不要動, 再上電, 電机再响几下, 油門拉到最下, 電机再响幾下, 完成.

网友B:
多半是重心

网友:
旱鴨子2418发表于2014-03-11 10:20:25

apm電調行程調校: 油門最大, 開遙控, 飞控上電, a,b,c,燈閃亮, 電机响几下, 拆電, 油門不要動, 再上電, 電机再响几下, 油門拉到最下, 電机再响幾下, 完成.
第一次上电电机也会响?我怎么第一次不响,第2此上电才响